怎么撕掉KT板的蒙皮?

楼主(2007-08-23):
我买的板子就是不能完整撕掉。。。。。撕下来是一小块 或者一条。。。。。 郁闷呢~!
各位都是怎么弄得啊。。。。
我就是想撕下来,有别的目的,谢谢了:)

网友A:
你买的热封的,皮是撕不掉的。冷封的就比较容易了,是一层塑料皮,一撕就掉了。

网友B: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复杂,很有技巧,不过如果你见过不同的KT板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不能撕掉皮的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撕下来,能撕掉皮的可能也没有几个人不会撕的。

网友:
顺着板子的 长边 撕, 能撕出长条

网友C:
我感觉便宜的不好撕,贵的一撕就下来

楼主:
我买的就是冷压板啊。。。。。
撕不下来。。。。我再去看看别的KT版吧。。。。

网友D:
 自己慢慢找技巧

网友E:
TK机需要撕掉它吗?

网友F:
粘性好的透明胶, 连边缘一起粘上, 一撕就OK了. 不过很费透明胶.

网友G:
是啊,成功率,99.9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