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400 PRO C新手问题

楼主(2007-08-23):
我是新手之前没有玩过电直,最近在论坛收了个二手PRO C 配我的6EXHP+146IP
按照SJM 400 PRO说明书中接好了线,陀机用的辉盛9GX4,陀螺GM730,参照了6EX设置SJM400 PRO 设置了控,但JJ一起飞就往左前方倒
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需要调整什么地方? 直升机设置好复杂...不懂。

网友:
以前飞过啥机型?

网友:
斜盘没平吧 ?

楼主:
以前只玩过固定翼,到底什么问题啊。。

网友:
升降量大了``

网友:
6EXHP  有个是E值和A值 p值是螺距  控里面可以调整他的值  好象在SWSH 可以调``

楼主:
调整了,我是按照这个贴设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问题没解决...

网友A:
1、直升机起飞会有地面效应,令机身往左方栽下;
2、直升机在飞行中需要操控者不间断地调整舵面以平衡机身,一般脱手几秒机子就会栽下来,所谓的“脱手悬停”即使在非常稳定的大机型也只能维持十来秒,除非有平衡仪之类的自动控制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升机起飞会有地面效应,令机身往左方栽下;
2、直升机在飞行中需要操控者不间断地调整舵面以平衡机身,一般脱手几秒机子就会栽下来,所谓的“脱手悬停”即使在非常稳定的大机型也只能维持十来秒,除非有平 ...

但是我的机子还没有离地就左方栽下,好在有练习架不然大桨要打坏了
我的机子还没有飞过。。。

网友B:
十字盘是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是什么模式

3-S

网友:
你最 好用螺距尺调配合6exhp的控调上面我说的量, 我上次也是这中情况``后来发到厂里面调好的`` 厂里技术说调机器的时候把电机的三跟线都拔了`, 用螺距尺调 把油门推到50% 调整螺距在+5度  推到50%  螺距不能成+5度的话就要调控的量`` 你看的贴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的啊``  油门最低的时候是-2度  但要做到十字盘是水平状态`` 可以拆舵机摇臂来改变``

楼主:
好的,我今晚再试试看,你讲的50%油门是设置里面50%还是油门控杆1/2啊

网友:
油门控杆1/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