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菜鸟 !请教!!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2007-08-23):
最近想弄个汽油船玩,但是看到有人说,控会被汽油机的点火部分干扰,请问要用啥频率的控!!!或是有啥解决的好办法袄?小弟先谢过各位大虾!!1

网友A:
汽油的!!电子点火的!没有好的方法,电子设备和发动机离远一点会好些!

网友B:
 换好的遥控系统

网友C:
 請別忙記在三界五行中是沒有大虾的,固此,說到帮忙你可能要找一些大俠吧!

网友:
1.用较好的设备,如PCM的,或者FM的也可以,但AM的最好不要用。频段35、40、72较好,27的太多,容易同频。
2.接收机或设备盒用锡纸包好做屏蔽,船舱内天线也要包。接收机离发动机远点。
3.火花塞用阻尼火花塞,基本没有干扰了。

网友:
楼上的解释很全面

网友D:
因为他以前也是汽油帮得~

楼主:
谢谢朋友的帮忙,关于锡纸那东西,不知道哪有的卖?我们这没见过~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