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Z轴,和我的十字台组装在一起改CNC

楼主(2007-08-23):
完了,我的权限不能上图!

楼主:
那位大大能帮上个图吗?我的QQ。7598500

网友:
能吧,你是不是没找到上图的地方,右上角,那个450SE广告的后面

楼主:
呵呵 上图了,帮看看

网友:
这个。。。。。。。提点个人看发法:
1,燕尾的摩擦太大了,要换成光轴或线轴。
2,看图似乎用的普通丝杆?怎么消隙的问题?
3,Z轴头不是很轻,最好要考虑配重。
4,不知道你的十字台是不是滚珠丝杆的?要不是,那改起来不是一般的麻烦啊。
不过这样改出来似乎变成数控铣了也。。。

楼主:
1。不用光轴用燕尾一是想强度好,二是没有米
2。是用梯形丝杆,不用滚珠丝杆,也是没有米
消隙用双螺母,就是后面的那两个块块
3。Z轴头软件算出是2个多KG,用软件试了一下,加100牛的力Z立轴(就是后面的那个大块块)变形0.04MM
十字台不是滚珠丝杆,将就下吧,原因还是没有米
X、Y的回差用软件修正吧,唉没米下锅啊

楼主:
第3张上仔细看,中间2个小块块的下面一个小块块的安装孔是腰孔用来调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不用光轴用燕尾一是想强度好,二是没有米
2。是用梯形丝杆,不用滚珠丝杆,也是没有米
消隙用双螺母,就是后面的那两个块块
3。Z轴头软件算出是2个多KG,用软件试了一下,加100牛的 ...

支持没米DIY,有米的叫CNC发烧友

楼主:
主轴用电动车的电机驱动,有种12V250W的不到90米,
想用皮带轮,又想用齿轮,
用什么好呢??

网友:
这个结构不错

网友:
刚买了一套磨床主轴,一端是MT3的孔 ,有80粗 250长 就是不知道轴承能不能承受得了,有了他方便多了

楼主:
想做个Z轴,和我的十字台组装在一起改CNC(改了点,加了点)再上图

网友:
这种燕尾Z轴不必要做,去二手市场找小车床用的“中拖板”一定要中拖板,行程长且宽,稳定。
当然,如果CNC小一点,小拖板也可以胜任。
不建议你去做这个,一方便精度难以保证。另一方面,也不见得能便宜多少。
也可以买十字台钳来改装。也有燕尾滑道。

另外对您的设计提点建议
1、主轴的固定方式有问题,至少需要上下两点支撑。
2、主轴支撑臂太细窄。固定也有问题,不能用螺丝拧在拖板的上边,不牢固,使劲向上抬你就会发现形变。应加装结构件,固定在拖板面上,多点固定。另外支撑臂相对燕尾滑台的宽度来讲,也太长了。
燕尾滑台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把塞铁固定的太紧,就基本没有太大的框量(左右),比较精确稳固,但滑动且费劲了;如果固定稍微松一点,滑动轻快不少,但左右使劲摇动上面的拖板,会发现有晃动。力臂越长晃动越厉害。
3、电机固定的位置不合理。不美观。不方便。也加剧Z轴拖板的振动。影响精度。

网友:
买个成色好的二手滑台吧,

精度也有,而且直接拿来用就,自己做不一定便宜多少,而且麻烦

楼主:
不买,为什么买呢,小时候的东东不都是自己做的吗??

买就没意思了,还DIY干吗呢,买个不就得了?

谢谢14楼的,我会在改改,算算

网友(2008-04-16):
设计能力不错的

看看基本功很好.燕尾要自己做那成本比大光轴还高.如果你的加工都不要钱的话那么就自己DIY了啊.祝你成功啊

网友:
图画的好,羡慕中,就是学不会。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