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赞赏sjm500使用2块3s2200电池的动力方案!

楼主(2007-08-23):
这是对广大450级飞友投资的最大保护!

就因为这点就会有很多450们转到sjm500上来!

楼主:
将来的sjm600就使用4块3s2200电池!!!!!!!!!

网友A:
呵呵,初看起来是个好方案,但分开使用的电池特性内阻都有比较大差异,再混在一起使用会加速电池损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初看起来是个好方案,但分开使用的电池特性内阻都有比较大差异,再混在一起使用会加速电池损害....

这个问题绝对客观存在!但是不知道除此还有什么更加经济的解决办法.....

如果一块电池能飞行200次的话,那么因此少飞50次,我想也没有办法,还可以接受!

另外,我将电池的插头,换成两个母头了...如果两块电池这样串接或者并接,那么我咋安排插头配置呢?

网友:
我想如果SIM500用的是2块3s2200电池的话,厂家应该会配上相应的T型接头吧,这样就很方便了,随时都可以装分或合并。

网友:
还是没有录像

网友:
对2个电池的一致性要求比较高。
不行就上6S电呗

楼主:
串联使用总得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做监控的!
即便是6s的,每片的内阻也不可能完全一样。飞2个3s串和1个6s没有本质区别。
如果是全新的3s串联更是这样!

飞2个旧的3s,就要注意飞下来后的每片电压监测,两块电池的温度差异是否太大。
如果每片的电压差异不大,电池温度差异不大,就完全可以飞哈!!!

网友B:
即时监控2个3S电池的电压就可以了。用上2个AKE的3S平衡指示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时监控2个3S电池的电压就可以了。用上2个AKE的3S平衡指示器就好了。

网友C:
6S2P说白了就是4块3S1P,主要问题还是不要过放就好。最好用同一品牌和批次的新电池组。这样效果会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