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7-08-23):
我用的是TDF-6A的控,不知道大家都发现没有,一般的干
电池
都是1.5V的,也就是说装干电池是装的8颗1.5V的电池,最近,我买了充电电池镍氢AA容量2350MAH,可是它的电压是1.2V的,不知道装在控上面对设备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哈哈,新兵,我也是,
我的天地6C用的就是8接[1.2]电池,这就9.6V了,正和标准。不然电压超过9.6V电压, 晶体就热了,可能要烧!!!

网友B:
8节镍氢AA。。。你充完电测测电压啦。。。。绝对高于9.6V。。。。还高NN多

网友C:
8节10.8

网友D:
没问题的!可以用的!我的T4VF一直用充电电池!

网友E:
我记得充电电池就是1.2V
碱性电池才是1.5V
应该不影响,而且应该用充电电池还好,用普通电池没准真像2楼说的烧了

网友F:
没什么影响,尽管用好了,冲满电有11V多,晶体不会烧的,放心好了。

网友G:
应都可以用,
只不过用到1.5V每节时功率高点,发热大点,但都是保证性能了的,所有的控在8.5V到12V之间都可以用,只不过功率有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