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直驱电直,没有出路!

楼主(2007-08-23):
刚玩电直就想能不能直接电机驱动主轴呢,这不是既省了,传动齿轮,又省了传动消耗了吗?一举两得之事啊,可是细想之后觉得并不可取,模型飞机不是洗衣机,掉下来的话就惨了,除非以后的电机都很便宜,像换主轴一样,或者主轴和电机之间要有"缓冲装置"

附带一句:扁饼状的电机不适合.做直驱/原因是强度问题.

但解决那个"直接的缓冲装置"就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办法,其实我们现在的小齿轮带大齿轮已经算是"良好的缓冲连接"了....奉劝在直驱上努力的人,不必在费脑.

网友:
传动系统不仅仅起到缓冲的作用,应该还有变速的作用吧,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正确与否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想过电机和主轴用类似离合器的装置连接,

网友:
 楼主又来发表高谈阔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想过电机和主轴用类似离合器的装置连接,

这是必然的,电机轴不可能太长。要用联轴器。
网上有人用试过:什么设备里的电机改无刷,极数很多(转子直径好象100mm左右),可以低速(1-2千转/分)大扭矩,直驱旋翼。

网友:
这样你们就少换零件,,,

厂家就少挣你们钱....

厂家不是SB来的,,,要就自己改装吧

网友:
很久以前有个人发明了永远不会烧的   电灯

后来这个人被人暗杀了,,,,为什么???因为这样做.灯炮厂没钱挣了,,,

听说的,不知道真不真,,,但道理还是有的,

网友:
没说到要点,直驱和减速的差别就这么简单的2句话完了?
发回重写!

网友:
楼主总算说了点正常的话

网友:
直驱才是王道!

现在工艺不成熟,过些年再看!电机和电子设备都会进步

我猜想,未来的直驱:1/电机不会太大,2/高电压36V以上,3/耐高压的恒定转速电子调速器,更优化的电子设备

电池也会进化! 高压/大容量

网友:
我这里有人自己做的直驱,飞几个月3D炸了N回,都没见电机坏

网友:
我们LIX大大的直驱450都飞了将近一年了,我都帮他炸了好几回啦,都没烧过电机啊! 而且飞3D好爽的啊!

网友:
直驱的450,俺们俱乐部的"公用机"
炸过N回了.......
问题是需要不断改进的,LZ的结论下早了点

网友:
楼主这番话的发表立场与思考方式本来就有问题,甚至逻辑就有问题,拿模型飞机跟洗衣机来答比方,我不知道两者的共同点在哪,牛头不对马嘴的比喻。主轴和电机之间需要缓冲装置吗?直躯电机真的强度不行吗?摔机容易伤到吗?
我也再附带问楼主一句,你有真正试验过吗?你有真正做过吗?
你当然没有,不反对你思考,但是让我鄙视你的是你没有真正做过就来发表“高谈阔论”。
我这有朋友就在做直躯,我们也都飞过,炸过,至于结果怎样我也就没有必要来告诉楼主你了,我只跟你说声:“直躯真的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