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教

楼主(2007-08-23):
我的G490T
陀螺仪
不会设置,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主要是有两个开关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用过
不过所有GYRO的两个开关一个是舵机正反肯定有,另外一个如GY401就是模拟舵机与数字舵机转换,GY240则是锁尾与非锁尾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