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到冒烟,SJM大大请进

楼主(2007-08-23):
已经钻孔搞定了

崭新的(工厂安装),通电调试不到20秒,这个螺丝掉出来

重新上,估计是原来还有点螺丝胶在里面,没在意用了点力,“啪”一声响,断里面了

SJM大大,有没有办法取出来??? 郁闷的不行了

如果取不出,尾传动箱怎么从尾管上取下来,尾轴怎么拆出来?

网友:
试一下这个方法:用烙铁顶着断螺丝,加热一会儿(等螺丝胶溶化),然后用好一点的尖钳子钳住凸出来的那一小点,看拧不拧得下来。
我前几天有个最小那种丝顶内六角打滑,最后就用这个方法拧出来了。

楼主:
两边都没有“凸出来的那一小点”

网友:
看你的照片好像断口中间往外凸了一点点,我上次凸出只有1/4毫米都不到。

标准的方法是用小钻把螺丝钻掉,重新攻丝。

尾轴可以用拉齿器顶出来;
尾波箱和尾管是用AB胶粘的,要暴力拆,一般情况下都是尾管损坏更换时拆,所以习惯是用钳钳掉尾管。

网友:
 我的办法就是用小电转转孔,转够了就能取下来了。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拆不出,损失尾管+尾波箱

照片角度问题,实际上就是平的 。。。。。。。。。。。。。哎

攻丝的钻花和丝锥都没有。。。。。。

网友A:
SJM质量是不好~~我都好几处打牙了~~~,而且机身什么都很脆~~想3+2苏打夹心饼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SJM质量是不好~~我都好几处打牙了~~~,而且机身什么都很脆~~想3+2苏打夹心饼干

只玩过雷鸟,塑料的。。。。光坏尾马达,还有个cp2不会飞,其他没有玩过,没什么发言权

准备在断掉的螺丝上打0.8mm孔,再攻一个1mm的丝,,,,,加热取出。刚试过螺丝硬度,普通HSS的钻花可以对付

我可能不适合玩飞机吧,所有的都会在离开地面前炸至少一次。。。。。。

网友:
小而轻量没有錯.怪只怪我们给您出了新课题.
您的诚懇我们表示感谢.请MAIL至:13951615685@vip.163.com  由我们来解决.

网友:
用烙铁加热后用指甲刀可轻松拧出.
我的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D7%D4%D3%C9%C4%F1

网友:
螺丝头掉了?!

楼主:
解决了

用1.4mm的钻花,让断里面的螺丝变成了铁粉

不过螺纹没有了,只好用钳台把孔夹扁,再上胶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用1.4mm的钻花,让断里面的螺丝变成了铁粉

不过螺纹没有了,只好用钳台把孔夹扁,再上胶水

太危险!
换一个长一点的螺丝,出头,上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危险!
换一个长一点的螺丝,出头,上螺母。

赞同。。。。。

家里找不到这样的螺丝,先凑合吧,感觉上了胶水还是比较牢固的

网友:
要小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危险!
换一个长一点的螺丝,出头,上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