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如何改成使用锂电。谢谢

楼主(2007-08-24):
请改过的兄弟介绍一下,我有一块废了的动力电池11。1V的,如何才能使用到控上呢?

网友:
6ex不建议用动力电改,改动太大

网友:
在电池正极接到控的输入口加入一个二极管

如1N4002之类的,就可以使用了,注意,接电源时正负极不要接反了,

网友A:
啊?我一直用锂电6EX
不就是个插头的问题吗?打开电池仓盖就能看到里面板子上的插头,做个转接线连出来插到锂电池上不就行了,都不用把控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我一直用锂电6EX
不就是个插头的问题吗?打开电池仓盖就能看到里面板子上的插头,做个转接线连出来插到锂电池上不就行了,都不用把控拆开

关键是你找到适合电池仓的电池
直接用动力电池的话电池仓尺寸不合适,就要动手术了

我是用的薄型电池,象你说的那样做个转接线连出来就OK了,原来的AA电池触点一点没动

网友:
我用的也是11.1V2200MA的里点.不过我把电池舱的底部切了个大口

楼主:
是这根线吗?直接拨掉,然后再做一个这种口转T型头的线,再在这根线的正极焊一颗二极管就OK了?

网友B:
最好接2个二极管保护电池,正好到8V开始报警的时候,锂电池的总电压还是9.4V,绝对安全了。

网友:
支持改装电池!!!学习

网友:
试了没咯?

引用 网友B:
最好接2个二极管保护电池,正好到8V开始报警的时候,锂电池的总电压还是9.4V,绝对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