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A24的改装,咱们继续改火狐,上图了

楼主(2007-08-24):
我曾经发个帖子改装火狐的s弯: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8980&extra=page%3D3
看到大家对A24大哥的帖子很感兴趣,我也支持一下,继续改火狐,我是看到泰世网站的火狐说明书上有机身的加强板,自己就动手,用废的光驱的线路板,去掉电子元件和铜皮做的,不但加强机身,而且电池安放更牢固方便

继续上图:改造尾推,

把图中sjm金属件锉小

十字弯与轴承的接触面要锉出一圈小秃起的圆,以免十字弯压到轴承外套

换成金属球头

现在比我用塑料那套尾推虚位更小

网友:
做这个倒简单哦,不过我的电池放的位置不在那里。

网友:
原帖由 AAAProducer  于 May 29, 2007, 10:54 AM 发表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 of our engineer, the Fibre strengthen board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soft and easy deformed frame that the plastic helicopter always have.it can make the frame of Firefox-100 or EP100 more stronger, Pilots can only plug the fibre strengthen Board into the frame and have it to be installed right under the motor.

we welcome members here who want to have it to have a try, only 30 pieces for the trial, $5.95 for airmail.

thanks

ELE RC Technology

...

原帖由 AAAProducer  于 Jun 24, 2007, 01:59 AM 发表

we did some changes on the design of Fibre frame strengthener, the ESC can now be installed on this fibre board.

another newly designed fibre board is for the better installation of battery and receiver, so that battery can be well fastened and never slipped away when voilent flying movement happens, it can also help to stiffer the soft frame.

thanks!

...

其实ele也出了机身加强板,不过好像没有介绍给国内玩家,还给老外30个试用,只要付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