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下亚拓600 新手提问呀

楼主(2007-08-24):
发现有600N是皮带版   600NP是轴动的    两个有什么不同吗 ????         不是一样转吗                            还有大奖夹   600NP是升级过的

网友:
坏了,修理过程和换的零件就不一样了

网友A:
轴动的动力效率更高,不过摔机成本也高了不是点。
修理过程上是轴动简单些,更换内部套管和尾管即可。
建议如果不是飞激烈的3D,使用皮带更好些,性价比要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动的动力效率更高,不过摔机成本也高了不是点。
修理过程上是轴动简单些,更换内部套管和尾管即可。
建议如果不是飞激烈的3D,使用皮带更好些,性价比要高很多

对头,600N,价格不错。新手摔机,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