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发动机

楼主(2007-08-24):
那里有燃气发动机的原理       以及介绍      或 汽化器的原理           那里有卖的

网友:
了解的朋友出来介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里有燃气发动机的原理       以及介绍      或 汽化器的原理           那里有卖的

是烧天然气的发动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烧天然气的发动机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燃气发动机是不是指燃气轮机,如果是,就不属于活塞发动机。可以到喷气发动机专区找找。

不知道你说的汽化器是不是指活塞发动机的化油器,汽化器的原理就像喷雾一样,是用高速气体打散油体,形成雾状的油气混合气。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活塞式发动机化油器形成的油气混合气和涡喷里的油气混合气是不同的,化油器形成的混合气严格来讲是“雾”,因为燃料并没有蒸发,还是以液态存在,而喷气发动机的混合气则是“气”,因为在燃烧之前燃料完全蒸发。

网友:
燃气发动机使用液化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