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舵机使用会影响十字盘行程么?

楼主(2007-08-24):
两个65MG和一个辉胜,弱问?

网友A:
 这怎么成啊

网友B:
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C:
就算行程一样,速度也不一样啊

楼主:
那得直接上三个65MG了吧?暂时没那么多米嗳

网友D:
那你还是暂时上 3个辉胜吧

网友E:
同意7楼

网友F:
慢得用摇臂外端可以抵消差距不 ?

网友G:
可以的,用T12或T14的控,可以利用高级混控功能弥补舵机的不一致性

网友H:
呵呵,经过楼上几位的分析,我来个总结。
1。换成3个65MG。价格是再加230
2。换成3个辉盛。价格是再加50
3。换控。价格是12000-XXXXX

网友I:
或者将机身结构改成HDE。。。

网友J:
三足鼎立啊,一条腿不强,肯定有问题,要么大家都不强,也能稳定

网友K:
会有惊喜的发现,会向慢的方向漂.

网友L:
呵呵,只要技术高,别怕,飞应该是没有问题,就看你胆子多大,技术多高了.

网友M:
还是换成一样的吧!咬咬牙全部上65!

网友N:
CCPM的十字盘要求三个舵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