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4 PK 雷鸟J!!!

楼主(2007-08-24):
雷鸟与004哪个好飞啊?

指的是无风悬停,谁稳些?

请说说为什么?我不明白他们有差别,都是一样的大桨,机身也差不多,搞不动哪个好

网友:
要想机器稳定,就要提高主桨的转速,减小攻角。这两个机器差不多。

网友A:
还是大鸡鸡稳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大鸡鸡稳定呀!

大鸡不耐摔

网友:
大鸡不耐摔  没错

网友:
综合比较,还是雷鸟比较有优势
简单的说,论坛中飞雷鸟的还是大大多过004

网友B:
個人推薦 esky 004

設計合理, 電子稳定, 配件比雷鳥平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推薦 esky 004

为什么啊?说个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啊?说个理啊

好飞

网友:
恩 但是雷鸟飞好了  可以直接上450!

网友(2008-04-22):
我用着两部E004和一部GL450,,,,有时还觉得E004好玩呢,没压力.,,炸了不心痛,,,雷鸟的配件比较贵,,,

网友:
E004适合风小时候飞飞,其实飞机无所谓大小,好坏,关键是看什么环境下飞,我有五架飞机 YT KING2 E004 CUPID LAMA ,但是我飞的时候就是结合风 的大小和心理状态来选择飞机飞的,一般最没有压力的是LAMA 其次是E004 ,再者是CUPID ,而后是KING 2 最后是亚拓

网友:
无风不如飞L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