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工具生锈了,做个什么玩一下

楼主(2007-08-24):
闲得无聊,把工具拿出来玩一下:一根水泥钉、手电钻、电磨、切割片
旋转锉? 试了一下,木头和铝可以干得动。

网友A:
焦距没调好,看不清是什么,好像是用钢钉制作了一个角度铣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发帖没弄好,下次改进!

网友C:
 看不清是什么

网友D:
呵呵一颗钉也玩出来了

网友E:
还学空手道和搏击来 不赖啊 什么时候漏一手? 用什么工具做的

网友F:
恐怕不耐磨的

网友G:
 深藏不露!

网友H:
谈谈过程

网友I:
 ··我也试试

网友J:
嘗試是好事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过程比较简单,固定手电钻(用脚踩着也行啊 )。水泥钉尖的一头夹在钻夹上。电磨软轴夹切割片,找个东西支撑(凳子之类的)。
1、切割片和电钻主轴成一角度,开动电磨,切割片向钉盖靠近。切口完成,切割片移开,钻夹转一角度(事先划好线),再切割。直到切出几个斜口子。
2、再次调整切割角度,重复上面的过程,以便切出排屑槽。最后稍微打磨一下,钉盖端面磨一下就好了。
建议:选钉盖比较圆的钉子;硬度还可以,淬火不知会不会好一点;用同样的方法做圆锥状、圆柱状的也很简单。对木头、塑料和铝来说,应该绰绰有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