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床子保养该用什么油?

楼主(2007-08-24):
CJM250和华飞BF20买回后使用率不是很高,某些地方出现锈斑,平常一直使用汽车用油,粘度为SAE 10w-30w,不知对不对,所以想请教各位DX,床子保养该如何用油?
1、CJM250齿轮箱里该换什么油?说明书上写用机械油,这和汽车用机油有何不同?能否用汽车用机油或者自动波波箱油代替呢?
2、导轨日常保养用油是否和齿轮箱的用油一样?
3、丝杆润滑该用什么用油?
4、挂轮箱的挂轮润滑该用什么油?
5、市场上能买到的拉丝黄油,锂基润滑脂和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各适合哪些部位的润滑?
曾上网找过些资料,怎奈没有实际应用经验,什么浊点,闪点,运动粘度等等一些名词弄不大明白,也不想去弄明白,只想知道该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油就行啦,所以还望大大们不吝赐教。

网友A:
用WD-40防锈油吧,比较省事,不过假的很多。平时用机油蘸布上擦就可以了,用太多油漆会发黄。

网友B:
表面防护(包括导轨)我是用缝纫机油。

网友C:
我是用锂基润滑脂涂盖

楼主:
全用锂基覆盖,工作时很难清理啊!
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人回答?太弱智吗?
自己顶起,期望详细且专业的答案!

网友C:
我用的是MINI车床,是C6104.清洗时整台放在汽油中擦净就OK.

网友D:
润滑油用10#或7#的,齿轮箱如果是油飞渐的就用我说的,如果是几个干齿轮之间的那种用3#理机脂润滑.
油的品种太多了,你到专门卖润滑油的地方你告诉他们你的机器是什么样的,用的是什么油,他们一般都有专用的油给你推荐的..
有专门的导轨润滑油,有专门的齿轮飞渐油,有专门的液压齿轮油...价格就是贵一点.不要买太多,半年一换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现在基本有个概念啦。
不过还是想搞懂我提到的那几种油和机械油的区别。而且机械油似乎都是大桶包装吧,不方便购买啊。

网友E:
齿轮箱要用专用的齿轮油,导轨及丝杆就用普通车用机油就行!

网友F:
老婆说
你的铁玩意上的油弄得家里太难闻了,能不能用超市里面的麻油啊!

楼主:
楼上的,听说用印度神油的话,导轨都不用淬火啦

楼主:
原帖由
feicgs
于 2007-8-26 17:58 发表
齿轮箱要用专用的齿轮油,!
谢谢回答,能否告知具体型号粘度

网友G:
床子很久不用 打油后最好作个床套 套上也要好得多

网友H:
润滑油知识
一、 润滑油作用
润滑油是用在各种类型机械上以减少摩擦,保护机械及加工件的液体润滑剂,主要起润滑、冷却、防锈、清洁、密封和缓冲等作用。润滑油占全部润滑材料的85%,种类牌号繁多,现在世界年用量约3800万吨。对润滑油总的要求是:
(1) 减摩抗磨,降低摩擦阻力以节约能源,减少磨损以延长机械寿命,提高经济效益;
(2) 冷却,要求随时将摩擦热排出机外;
(3) 密封,要求防泄漏、防尘、防串气;
(4) 抗腐蚀防锈,要求保护摩擦表面不受油变质或外来侵蚀;
(5) 清净冲洗,要求把摩擦面积垢清洗排除;
(6) 应力分散缓冲,分散负荷和缓和冲击及减震;
(7) 动能传递,液压系统和遥控马达及摩擦无级变速等。
二、润滑油组成
润滑油一般由基础油和添加剂两部分组成。基础油是润滑油的主要成分,决定着润滑油的基本性质,添加剂则可弥补和改善基础油性能方面的不足,赋予某些新的性能,是润滑油的重要组成部分。
1、润滑油基础油
润滑油基础油主要分矿物基础油及合成基础油两大类。矿物基础油应用广泛,用量很大(约95%以上),但有些应用场合则必须使用合成基础油调配的产品,因而使合成基础油得到迅速发展。
矿油基础油由原油提炼而成。润滑油基础油主要生产过程有:常减压蒸馏、溶剂脱沥青、溶剂精制、溶剂脱蜡、白土或加氢补充精制。1995年修订了我国现行的润滑油基础油标准,主要修改了分类方法,并增加了低凝和深度精制两类专用基础油标准。矿物型润滑油的生产,最重要的是选用最佳的原油。
矿物基础油的化学成分包括高沸点、高分子量烃类和非烃类混合物。其组成一般为烷烃(直链、支链、多支链)、环烷烃(单环、双环、多环)、芳烃(单环芳烃、多环芳烃)、环烷基芳烃以及含氧、含氮、含硫有机化合物和胶质、沥青质等非烃类化合物。
2、添加剂
添加剂是近代高级润滑油的精髓,正确选用合理加入,可改善其物理化学性质,对润滑油赋予新的特殊性能,或加强其原来具有的某种性能,满足更高的要求。根据润滑油要求的质量和性能,对添加剂精心选择,仔细平衡,进行合理调配,是保证润滑油质量的关键。一般常用的添加剂有:粘度指数改进剂,倾点下降剂,抗氧化剂,清净分散剂,摩擦缓和剂,油性剂,极压剂,抗泡沫剂,金属钝化剂,乳化剂,防腐蚀剂,防锈剂,破乳化剂。
三、润滑油脂的基本性能
润滑油是一种技术密集型产品,是复杂的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而其真正使用性能又是复杂的物理或化学变化过程的综合效应。润滑油的基本性能包括一般理化性能、特殊理化性能和模拟台架试验。
一般理化性能
每一类润滑油脂都有其共同的一般理化性能,以表明该产品的内在质量。对润滑油来说,这些一般理化性能如下:
(1) 外观(色度)
油品的颜色,往往可以反映其精制程度和稳定性。对于基础油来说,一般精制程度越高,其烃的氧化物和硫化物脱除的越干净,颜色也就越浅。但是,即使精制的条件相同,不同油源和基属的原油所生产的基础油,其颜色和透明度也可能是不相同的。
对于新的成品润滑油,由于添加剂的使用,颜色作为判断基础油精制程度高低的指标已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
(2) 密度
密度是润滑油最简单、最常用的物理性能指标。润滑油的密度随其组成中含碳、氧、硫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大,因而在同样粘度或同样相对分子质量的情况下,含芳烃多的,含胶质和沥青质多的润滑油密度最大,含环烷烃多的居中,含烷烃多的最小。
(3) 粘度
粘度反映油品的内摩擦力,是表示油品油性和流动性的一项指标。在未加任何功能添加剂的前提下,粘度越大,油膜强度越高,流动性越差。
(4) 粘度指数
粘度指数表示油品粘度随温度变化的程度。粘度指数越高,表示油品粘度受温度的影响越小,其粘温性能越好,反之越差。
(5)闪点
闪点是表示油品蒸发性的一项指标。油品的馏分越轻,蒸发性越大,其闪点也越低。反之,油品的馏分越重,蒸发性越小,其闪点也越高。同时,闪点又是表示石油产品着火危险性的指标。油品的危险等级是根据闪点划分的,闪点在45℃以下为易燃品,45℃以上为可燃品,,在油品的储运过程中严禁将油品加热到它的闪点温度。在粘度相同的情况下,闪点越高越好。因此,用户在选用润滑油时应根据使用温度和润滑油的工作条件进行选择。一般认为,闪点比使用温度高20~30℃,即可安全使用。
(6) 凝点和倾点
凝点是指在规定的冷却条件下油品停止流动的最高温度。油品的凝固和纯化合物的凝固有很大的不同。油品并没有明确的凝固温度,所谓"凝固"只是作为整体来看失去了流动性,并不是所有的组分都变成了固体。
润滑油的凝点是表示润滑油低温流动性的一个重要质量指标。对于生产、运输和使用都有重要意义。凝点高的润滑油不能在低温下使用。相反,在气温较高的地区则没有必要使用凝点低的润滑油。因为润滑油的凝点越低,其生产成本越高,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一般说来,润滑油的凝点应比使用环境的最低温度低5~7℃。但是特别还要提及的是,在选用低温的润滑油时,应结合油品的凝点、低温粘度及粘温特性全面考虑。因为低凝点的油品,其低温粘度和粘温特性亦有可能不符合要求。
凝点和倾点都是油品低温流动性的指标,两者无原则的差别,只是测定方法稍有不同。同一油品的凝点和倾点并不完全相等,一般倾点都高于凝点2~3℃,但也有例外。
(7) 酸值、碱值和中和值
酸值是表示润滑油中含有酸性物质的指标,单位是mgKOH/g。酸值分强酸值和弱酸值两种,两者合并即为总酸值(简称TAN)。我们通常所说的"酸值",实际上是指"总酸值(TAN)"。
碱值是表示润滑油中碱性物质含量的指标,单位是mgKOH/g。
碱值亦分强碱值和弱碱值两种,两者合并即为总碱值(简称TBN)。我们通常所说的"碱值"实际上是指"总碱值(TBN)"。
中和值实际上包括了总酸值和总碱值。但是,除了另有注明,一般所说的"中和值",实际上仅是指"总酸值",其单位也是mgKOH/g。
(8) 水分
水分是指润滑油中含水量的百分数,通常是重量百分数。润滑油中水分的存在,会破坏润滑油形成的油膜,使润滑效果变差,加速有机酸对金属的腐蚀作用,锈蚀设备,使油品容易产生沉渣。总之,润滑油中水分越少越好。
(9) 机械杂质
机械杂质是指存在于润滑油中不溶于汽油、乙醇和苯等溶剂的沉淀物或胶状悬浮物。这些杂质大部分是砂石和铁屑之类,以及由添加剂带来的一些难溶于溶剂的有机金属盐。通常,润滑油基础油的机械杂质都控制在0.005%以下(机杂在0.005%以下被认为是无)。
(10)灰分和硫酸灰分
灰分是指在规定条件下,灼烧后剩下的不燃烧物质。灰分的组成一般认为是一些金属元素及其盐类。灰分对不同的油品具有不同的概念,对基础油或不加添加剂的油品来说,灰分可用于判断油品的精制深度。对于加有金属盐类添加剂的油品(新油),灰分就成为定量控制添加剂加入量的手段。国外采用硫酸灰分代替灰分。其方法是:在油样燃烧后灼烧灰化之前加入少量浓硫酸,使添加剂的金属元素转化为硫酸盐。
(11)残炭
油品在规定的实验条件下,受热蒸发和燃烧后形成的焦黑色残留物称为残炭。残炭是润滑油基础油的重要质量指标,是为判断润滑油的性质和精制深度而规定的项目。润滑油基础油中,残炭的多少,不仅与其化学组成有关,而且也与油品的精制深度有关,润滑油中形成残炭的主要物质是:油中的胶质、沥青质及多环芳烃。这些物质在空气不足的条件下,受强热分解、缩合而形成残炭。油品的精制深度越深,其残炭值越小。一般讲,空白基础油的残炭值越小越好。

网友H:
现在,许多油品都含有金属、硫、磷、氮元素的添加剂,它们的残炭值很高,因此含添加剂油的残炭已失去残炭测定的本来意义。机械杂质、水分、灰分和残炭都是反映油品纯洁性的质量指标,反映了润滑基础油精制的程度。
特殊理化性能
除了上述一般理化性能之外,每一种润滑油品还应具有表征其使用特性的特殊理化性质。越是质量要求高,或是专用性强的油品,其特殊理化性能就越突出。反映这些特殊理化性能的试验方法简要介绍如下:
(1) 氧化安定性
氧化安定性说明润滑油的抗老化性能,一些使用寿命较长的工业润滑油都有此项指标要求,因而成为这些种类油品要求的一个特殊性能。测定油品氧化安定性的方法很多,基本上都是一定量的油品在有空气(或氧气)及金属催化剂的存在下,在一定温度下氧化一定时间,然后测定油品的酸值、粘度变化及沉淀物的生成情况。一切润滑油都依其化学组成和所处外界条件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自动氧化倾向。随使用过程而发生氧化作用,因而逐渐生成一些醛、酮、酸类和胶质、沥青质等物质,氧化安定性则是抑制上述不利于油品使用的物质生成的性能。
(2) 热安定性
热安定性表示油品的耐高温能力,也就是润滑油对热分解的抵抗能力,即热分解温度。一些高质量的抗磨液压油、压缩机油等都提出了热安定性的要求。油品的热安定性主要取决于基础油的组成,很多分解温度较低的添加剂往往对油品安定性有不利影响;抗氧剂也不能明显地改善油品的热安定性。
(3)油性和极压性
油性是润滑油中的极性物在摩擦部位金属表面上形成坚固的理化吸附膜,从而起到耐高负荷和抗摩擦磨损的作用,而极压性则是润滑油的极性物在摩擦部位金属表面上,受高温、高负荷发生摩擦化学作用分解,并和表面金属发生摩擦化学反应,形成低熔点的软质(或称具可塑性的)极压膜,从而起到耐冲击、耐高负荷高温的润滑作用。
(4)腐蚀和锈蚀
由于油品的氧化或添加剂的作用,常常会造成钢和其它有色金属的腐蚀。腐蚀试验一般是将紫铜条放入油中,在100℃下放置3小时,然后观察铜的变化;而锈蚀试验则是在水和水汽作用下,钢表面会产生锈蚀,测定防锈性是将30ml蒸馏水或人工海水加入到300ml试油中,再将钢棒放置其内,在54℃下搅拌24小时,然后观察钢棒有无锈蚀。油品应该具有抗金属腐蚀和防锈蚀作用,在工业润滑油标准中,这两个项目通常都是必测项目。
(5)抗泡性
润滑油在运转过程中,由于有空气存在,常会产生泡沫,尤其是当油品中含有具有表面活性的添加剂时,则更容易产生泡沫,而且泡沫还不易消失。润滑油使用中产生泡沫会使油膜破坏,使摩擦面发生烧结或增加磨损,并促进润滑油氧化变质,还会使润滑系统气阻,影响润滑油循环。因此抗泡性是润滑油等的重要质量指标。
(6)水解安定性
水解安定性表征油品在水和金属(主要是铜)作用下的稳定性,当油品酸值较高,或含有遇水易分解成酸性物质的添加剂时,常会使此项指标不合格。它的测定方法是将试油加入一定量的水之后,在铜片和一定温度下混合搅动一定时间,然后测水层酸值和铜片的失重。
(7)抗乳化性
工业润滑油在使用中常常不可避免地要混入一些冷却水,如果润滑油的抗乳化性不好,它将与混入的水形成乳化液,使水不易从循环油箱的底部放出,从而可能造成润滑不良。因此抗乳化性是工业润滑油的一项很重要的理化性能。一般油品是将40ml试油与40ml蒸馏水在一定温度下剧烈搅拌一定时间,然后观察油层-水层-乳化层分离成40-37-3ml的时间;工业齿轮油是将试油与水混合,在一定温度和6000转/分下搅拌5分钟,放置5小时,再测油、水、乳化层的毫升数。
(8)空气释放值
液压油标准中有此要求,因为在液压系统中,如果溶于油品中的空气不能及时释放出来,那么它将影响液压传递的精确性和灵敏性,严重时就不能满足液压系统的使用要求。测定此性能的方法与抗泡性类似,不过它是测定溶于油品内部的空气(雾沫)释放出来的时间。
(9)橡胶密封性
在液压系统中以橡胶做密封件者居多,在机械中的油品不可避免地要与一些密封件接触,橡胶密封性不好的油品可使橡胶溶胀、收缩、硬化、龟裂,影响其密封性,因此要求油品与橡胶有较好的适应性。液压油标准中要求橡胶密封性指数,它是以一定尺寸的橡胶圈浸油一定时间后的变化来衡量。
(10)剪切安定性
加入增粘剂的油品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机械剪切的作用,油品中的高分子聚合物被剪断,使油品粘度下降,影响正常润滑。因此剪切安定性是这类油品必测的特殊理化性能。测定剪切安定性的方法很多,有超声波剪切法、喷嘴剪切法、威克斯泵剪切法、FZG齿轮机剪切法,这些方法最终都是测定油品的粘度下降率。
(11)溶解能力
溶解能力通常用苯胺点来表示。不同级别的油对复合添加剂的溶解极限苯胺点是不同的,低灰分油的极限值比过碱性油要大,单级油的极限值比多级油要大。
(12)挥发性
基础油的挥发性对油耗、粘度稳定性、氧化安定性有关。这些性质对多级油和节能油尤其重要。
(13)防锈性能
这是专指防锈油脂所应具有的特殊理化性能,它的试验方法包括潮湿试验、盐雾试验、叠片试验、水置换性试验,此外还有百叶箱试验、长期储存试验等。
(14)电气性能
电气性能是绝缘油的特有性能,主要有介质损失角、介电常数、击穿电压、脉冲电压等。基础油的精制深度、杂质、水分等均对油品的电气性能有较大的影响。
(15)润滑脂的特殊理化性能
润滑脂除一般理化性能外,专门用途的脂还有其特殊的理化性能。如防水性好的润滑脂要求进行水淋试验;低温脂要测低温转矩;多效润滑脂要测极压抗磨性和防锈性;长寿命脂要进行轴承寿命试验等。这些性能的测定也有相应的试验方法。
(16)其它特殊理化性能
每种油品除一般性能外,都应有自己独特的特殊性能。例如,淬火油要测定冷却速度;乳化油要测定乳化稳定性;液压导轨油要测防爬系数;喷雾润滑油要测油雾弥漫性;冷冻机油要测凝絮点;低温齿轮油要测成沟点等。这些特性都需要基础油特殊的化学组成,或者加入某些特殊的添加剂来加以保证。

网友H:
四、 模拟台架试验
润滑油在评定了它们的特殊理化性能之后,一般还要进行某些模拟台架试验,包括一些发动机试验,通过之后方能投入使用。
具有极压抗磨性能的油品都要评定其极压抗磨性能。常用的试验机有梯姆肯环块试验机、FZG齿轮试验机、法莱克斯试验机、滚子疲劳试验机等,它们都用于评定油品的耐极压负荷的能力或抗磨损性能。
评价油品极压性能应用最为普遍的试验机是四球机,它可以评定油品的最大无卡咬负荷、烧结负荷、长期磨损及综合磨损指数。这些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油品的极压抗磨性能,但是,它与实际使用性能在许多情况下均无很好的关联性。只是由于此方法简单易行,才仍被广泛采用。
在高档的车辆齿轮油标准中,要求进行一系列齿轮台架的评定,包括低速高扭矩、高速低扭矩齿轮试验;带冲击负荷的齿轮试验;减速箱锈蚀试验及油品热氧化安定性的齿轮试验。
评定内燃机油有很多单缸台架试验方法,如皮特W-1、AV-1、AV-B和莱别克L-38单缸及国产1105、1135单缸,可以用来评定各档次内燃机油。目前API内燃机油质量分类规格标准中,规定柴油机油用Caterpillar、Mack、Cummins、单缸及GM多缸进行评定;汽油机油则进行MS程序ⅡD(锈蚀、抗磨损)ⅢE(高温氧化)ⅤE(低温油泥)等试验。这些台架试验,投资很大,每次试验费用很高,对试验条件如环境控制、燃料标准等都有严格要求,不是一般试验室都能具备评定条件的,只能在全国集中设置几个评定点,来评定这些油品。
总之,由于各类油品的特性不一,使用部位又千差万别,因此必须根据每一类油品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反映油品内在质量水平的规格标准,使生产的每一类油品都符合所要求的质量指标,这样才能满足设备实际使用要求。
五、润滑油管理
润滑油是石油化工产品中品种牌号最多,使用范围很广泛的一类。同时润滑油又是一种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只有搞好润滑油管理,正确使用润滑油,才能发挥润滑油的技术性能,对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延长设备寿命,节约润滑油料,节约能源,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润滑的运输和贮存管理
润滑油的运输与储存要求主要有:
(一) 散装油品
1. 盛装及储存润滑油的容器必须干净清洁;
2. 运输和储存变压器油和汽轮机油要求"专罐专线";其他油品应按内燃机油、液压油、齿轮油三大类产品设置储运设施。
3. 运输和储存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防止混入水份和杂质。
4. 散装润滑油的储存期一般不要超过半年。
5. 润滑油品的密度约在 0.75~0.95g/cm 之间比水轻又不溶于水,润滑油的闪点(开口)一般高于 150 ℃,属可燃物品,储运过程应注意防止外流污染环境和着火燃烧。
6. 标明品名、牌号、级别、数量及入库日期等。
7. 不同厂家生产的同一油品原则上不能混贮,如非混贮不可时应先做"混对试验"确认无不良反应后才可以操作。
(二 ) 桶装油品
1. 油品装卸车严禁野蛮作业,油品堆放的高度要适当,以免产生危险或压坏产品。
2. 运输和储存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防止混入水份和杂质。
3. 桶装润滑油品的储存期可以比散装的长一些,但一般不要超过一年。
4. 不同油品应分开堆放并标志清楚品名、牌号、级别、数量及入库等,以免发货时搞错。

网友H:
润滑油使用过程的管理
(一) 润滑油的选用
润滑油选用是润滑油使用的首要环节,是保证设备合理润滑和充分发挥润滑油性能的关键。
1. 选用润滑油应综合考虑以下三方面的要素:
(1) 机械设备实际使用时的工作条件 ( 即工况 ) ;
(2) 机械设备制造厂商说明书的指定或推荐;
(3) 润滑油制造厂商的规定或推荐。
2. 润滑油性能指标的选定
(1) 粘度
粘度是各种润滑油分类分级的指标,对质量鉴别和确定有决定性意义。设备用润滑油粘度选定依设计或计算数据查有关图表来确定。
(2) 倾点
倾点是间接表示润滑油贮运和使用时低温流动性的指标。经验证明一般润滑油的使用温度必须比倾点高 5~10 ℃。
(3) 闪点
闪点主要是润滑油贮运及使用是安全的指标,同时也作为生产时控制润滑油馏分和挥发性的指标。润滑油闪点指标规定的原则是按安全规定留 1/2 安全系数,即比实际使用温度高昂 1/2 。如内燃机油底壳油温最高不超过 120 ℃,因而规定内燃机油闪点最低 180 ℃。
(4) 性能指标的选定
性能指标比较多,不同品种差距悬殊,应综合设备的工况、制造厂要求和油品说明及介绍合理决定。努力做到既满足润滑技术要求又经济合理。
( 二 ) 润滑油的代用
1. 不同种类的润滑油各有其使用性能的特殊性或差别。因此,要求正确合理选用润滑油,避免代用,更不允许乱代用。
2. 润滑油代用的原则
(1) 尽量用同一类油品或性能相近的油品代用。
(2) 粘度要相当,代用油品的粘度不能超过原用油品的± 15% 。应优先考虑粘度稍大的油品进行代用。
(3) 质量以高代低。
(4) 选用代用油时还应注意考虑设备的环境与工作温度。
( 三 ) 润滑油的混用
1. 不同种类牌号、不同生产厂家、新旧油应尽量避免混用。下列油品绝对禁止混用。
(1) 军用特种油、专用油料不能与别的油品混用。
(2) 有抗乳化性能要求的油品不得与无抗乳化要求的油品相混。
(3) 抗氨汽轮机油不得与其他汽轮机油相混。
(4) 含 Zn 抗磨液压油不能与抗银液压油相混。
(5) 齿轮油不能与蜗轮蜗杆油相混。
2. 下列情况可以混用:
(1) 同一厂家同类质量基本相近产品。
(2) 同一厂家同种不同牌号产品。
(3) 不同类的油品,如果知道对混的两组份均不含添加剂。
(4) 不同类的油品经混用试验无异常现象及明显性能改变的。
3. 内燃机油加入添加剂的种类较多数量较大,性能不一;不了解性能的油品的混 用问题必须慎重。以免导致不良后果甚至设备润滑事故。
( 四 ) 润滑油污染的控制
润滑事故除因润滑油选用或使用不当外,主要由于污染所致。
1. 污染润滑油的物质有尘埃、杂质、和水份。
2. 污染度的控制对液压油、汽轮机油、静压油膜轴承油和高速轴承油的抗磨损性能十分重要。
3. 控制污染的措施:
(1) 贮运润滑油品的容器必须清洁、密闭,且不与铜、锡等易于促进润滑油氧化变质的金属接触。
(2) 油品加入设备前要进行沉降过滤处理,保证清静度达到五级以上。
(3) 加油容器不可露置在大气中,尤其装油容器不可无盖。
(4) 贮存润滑油的油罐要定期清洗,及时排污。
(5) 油罐或油箱上设空气过滤呼吸器,在加油口设 100 目以上的滤器和防尘帽,搞好各部密封,在润滑 系统适当部位设滤器及排污阀。
4. 变压器油等电器用油对水份要求高,应尽量在天气干爽时换油。而且后的油品要立即加进设备。
( 五 ) 润滑油的使用状态监控
润滑油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步老化变质这是必然的规律。老化变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的老化变质;另一种为因受水污染等异常因素的异常变质。进行润滑油使用状态监控,可及时掌握油品的技术状态,预防设备润滑事故发生,延长油品使用寿命。
1. 监控的方法
(1) 抽查操作人员执行设备润滑"五定"规范标致。
(2) 采样观察油品的外观情况,检查油品的颜色、透明度、气味等情况。
(3) 定期进行粘度、闪点、水份、酸値 ( 或碱值 ) 等能反映油品质量变化的关键理化指标。
(4) 没有试验室的可以进行水份爆音试验和斑迹试验等。
(5) 用现代化仪器分析。如用红外光谱仪测定油中添加剂变化的情况,用铁谱仪或 ICP 发射光谱测定油中金属磨粒或元素变化。仪器分析快捷准确,对发电机组等大型关键设备的润滑管理有很重要的意义。
( 六 ) 润滑油的更换
润滑油使用一段时间 ( 几个月、几年以至几十年 ) 后,由于本身的氧化以及使用过程中外来因素影响会逐渐变质,性能下降或改变,必须适时更换。
1. 换油时间的确定
(1) 根据检验评定的结果确定换油时间;但目前困难的是还比较缺乏各种油品的报费标准。 (2) 根据润滑油制造商和设备制造厂家的推荐结合实际使用经验定期更换。
2. 换油注意事项
(1) 要轻易作出换油决定,要设法延长油品的使用期。
(2) 尽量结合检修期进行换油。
(3) 换油时不要轻易报废,如油质尚好,可以稍加处理 ( 如沉降过滤,去除水份杂质 ) 后再用或用于次要设备。废油要收集好,以利于今后再处理和防止污染环境。

网友H:
机械油
产品组成:本产品是采用精制基础油加入适量的抗氧剂、防腐剂、抗泡剂等调制而成。产品符合GB44,3-89国家质量标准。
产品性能: 具有较好的润滑性和抗氧化性能。
产品用途: 适用于润滑油无特殊要求的全损耗系统润滑,如锭子、轴承,齿轮及其它轻负荷机械部件润滑,亦可作普通淬火油的代用品。
产品牌号:5号机械油、7号机械油、10号机械油、15号机械油、32号机械油、46号机械油、68号机械油、100号机械油、150号机械油。
导轨油
产品组成:本产品采用深度精制的矿物油为基础油,加入抗氧、防锈、油性、增粘等添加剂调制而成,本产品执行SH/T0361-1992标准。
产品性能:具有良好的抗磨性、防锈性、氧化安定性、金属湿润性、粘附性、极压性和防爬性。
产品用途:适用于磨床、车床、刨床、镗床等各种机床导轨、密封齿轮、拖板、定位器滑动部位,以及冲击振动磨擦点等润滑。
产品牌号:32号导轨油、46号导轨油、68号导轨油、100号导轨油、150号导轨油。 执行标准: 国家标准GB 。
使用注意事项:根据设备用油规定,选用不同牌号的油。 在使用和储运过程中要防止杂物污染,严防机杂及水混入。 不要与其它油品混合,防止性能变差。

网友B:
回复 网友I:
学习了!

网友:
机床常用润滑方法

1、手工加油润滑:由人手将润滑油或润滑脂加到摩擦部位,用于轻载、低速或间歇工作的摩擦副。如普通机床的导轨、挂轮及滚子链(注油润滑),齿形链(刷油润滑),dn<0.6*10**6的滚动轴承及滚珠丝杠副(涂脂润滑)等。
  2、滴油润滑:润滑油靠自重(通常用针阀滴油油杯)滴入摩擦部位,用于数量不多、易于接近的摩擦副如需定量供油的滚动轴承,不重要的滑动轴承(圆周速度<4-5m/s,轻载),链条,滚珠丝杠副,圆周速度<5m/s的片式摩擦离合器等。
  3、油绳润滑:利用浸入油中的油绳毛细管作用或利用回转轴形成的负压进行自吸润滑,用于中、低速齿轮,需油量不大的滑动轴承装在立轴上的中速、轻载滚动轴承等。
  4、油垫润滑:利用浸入油中的油垫毛细管作用或利用回转轴形成的负压进行自吸润滑,用于圆周速度<4m/s的滑动轴承等。
  5、自吸润滑:利用浸入利用回转轴形成的负压进行自吸润滑,用于圆周速度>3m/s,轴承间歇<0.01mm的精密机床主轴滑动轴承。
  6、离心润滑: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润滑油沿着圆锥形表面连续地流向润滑点,用于装在立轴上的滚动轴承。
  7、油浴润滑:摩擦面的一部分或全部浸在润滑油内运转,用于中、低速摩擦副,如圆周速度<12-14m/s的闭式齿轮;圆周速度<10m/s的蜗杆、链条、滚动轴承;圆周速度<12-14m/s的滑动轴承;圆周速度<2m/s的片式摩擦离合器等。
  8、油环润滑:使转动零件从油池中通过,将油带到或激溅到润滑部位,用于载荷平稳、转速为100-2000r/min的滑动轴承。
  9、飞溅润滑:使转动零件从油池中通过,将油带到或激溅到润滑部位,用于闭式齿轮,易于溅到油的滚动轴承,高速运转的滑动轴承,滚子链,片式摩擦离合器等。
  10、刮板润滑:使转动零件从油池中通过,将油带到或激溅到润滑部位,用于低速(30r/min)滑动轴承。
  11、滚轮润滑:使转动零件从油池中通过,将油带到或激溅到润滑部位,用于导轨。
  12、喷射润滑:用油泵使高压油经喷嘴射入润滑部位,用于高速旋转的滚动轴承。
  13、手动泵压油润滑: 利用手动泵间歇地将润滑油送入摩擦表面,用过的润滑油一般不再回收循环使用,用于需油量少,加油频度低的导轨等。
  14、压力循环润滑:使用油泵将压力油送到各摩擦部位,用过的油返回油箱,经冷却、过滤后供循环使用,用于高速、重载或精密摩擦副的润滑,如滚动轴承、滑动轴承、滚子链和齿形链等。
  15、自动定时定量润滑:用油泵将润滑油抽起,并使其经定量阀周期地送入各润滑部位,用于数控机床等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机床上的导轨等。
  16、油雾润滑:利用压缩空气使润滑油从喷嘴喷出,将其雾化后再送入摩擦表面,并使其在饱和状态下析出,让摩擦表面粘附上薄层油膜,起润滑作用并兼起冷却作用,可大幅度地降低摩擦副的温度。用于高速(dn<100万)、轻载的中小型滚动轴承、高速回转的滚珠丝杠、齿形链、闭式齿轮、导轨等。一般用于密闭的腔室,使油雾不易跑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能否告知具体型号粘度

轿车用齿轮油都行

网友:
如果想让床子导轨硬度持久度耐磨度提高的话`就用点什么什么神油```如果想让床子导轨阻力小的话`就用人体润滑油`~我一般都是两者混着用`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