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舵机电路改造的问题

楼主(2007-08-24):
想通过接收机直接驱动微型有刷电机(大约只需要3V电压),不想用电调,因为买不到这么小的双向有刷电调。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就是利用舵机的电路进行改造,即接收机出来的信号,连接到舵机电路板,然后再双向驱动微型电机,实现双向比例遥控,而且电调本身也耗电。

请问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个帖子叫什么标题?或者有这方面知识的模友,可否指导一下?谢谢!

注:接收机信号电流驱动微型直流有刷电机是可行的,舵机里面的电机就是这样驱动的,关键是接收机给舵机的信号,一般以3V为基准,正向好像可以到3.4V,反向可以到2.6V,如果能够通过舵机电路改造,获得正反向的3V电压就好了。

网友:
效率低,损耗大。

网友:
你查一下舵机专用集成电路IC ,有些冷门IC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