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舵机电路改造的问题

楼主(2007-08-24):
想通过接收机直接驱动微型有刷电机(大约只需要3V电压),不想用电调,因为买不到这么小的双向有刷电调,而且电调本身也耗电。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就是利用舵机的电路进行改造,即接收机出来的信号,连接到舵机电路板,然后再双向驱动微型电机,实现双向比例遥控。

请问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个帖子叫什么标题?或者有这方面知识的模友,可否指导一下?谢谢!

注:接收机信号电流驱动微型直流有刷电机是可行的,舵机里面的电机就是这样驱动的,关键是接收机给舵机的信号,一般以3V为基准,正向好像可以到3.4V,反向可以到2.6V,如果能够通过舵机电路改造,获得正反向的3V电压就好了。

网友:
把舵机里的反馈电位器调到中立点位置,并固定!

把舵机里的反馈电位器调到中立点位置,并固定,把原来的舵机电机拆掉焊上你要去动的电机就ok了!不过你最好是用回中好点的发射机,或者是国产质量差一些的舵机电路,要不然操纵杆回中后电机很有可能还在低速旋转!

网友:
舵机板驱动电流太小,驱动130-12240转动可以,但带不动桨;还是用电调的好,也有这种小电调卖的,也可以自己做,连单片机在内,也就十几块RMB。。。要是驱动电流不大,一两安以内,可以用882 772和9013搭成H桥,单片机可以用PIC12C508或10F202,AVR的8脚芯片也可以,网络上有现成电路和程序,就看你愿不愿意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