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舵机电路改造的问题

楼主(2007-08-24):
想通过接收机直接驱动微型有刷电机(大约只需要3V电压),不想用电调,因为买不到这么小的双向有刷电调,而且电调本身也耗电。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就是利用舵机的电路进行改造,即接收机出来的信号,连接到舵机电路板,然后再双向驱动微型电机,实现双向比例遥控。

请问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个帖子叫什么标题?或者有这方面知识的模友,可否指导一下?谢谢!

注:接收机信号电流驱动微型直流有刷电机是可行的,舵机里面的电机就是这样驱动的,关键是接收机给舵机的信号,一般以3V为基准,正向好像可以到3.4V,反向可以到2.6V,如果能够通过舵机电路改造,获得正反向的3V电压就好了。

楼主:
本来应该到遥控设备版提问,只是问题紧急,想早点解决,这里是任期最旺,而且高手来得最多的版块,因此张贴在这里,请版主帮忙啊,谢谢!

网友:
1、舵机里面的电机不是直接由接收机信号电流驱动的。你看一看舵机与接收机的接线,有三根线:一根信号、一根电源正5V、一根电源负5V。2、舵机里面的电机不是比例控制的。只是导通、截止、正反。

网友:
把舵机输出轴联动的电位器脱开并保持在中立位置(也可用两颗固定电阻代替)就是一个双向电调!

楼主:
谢谢sy6831,最近一直在看你的坦克

回复3楼,舵机里的电机,当然不是接收信号直接控制,因为接收信号始终只有正电压,不可能反转电机。偶要求教的是舵机电路的改造问题,就是怎样将舵机电路改造成一个微型的双向比例电调。
另外舵机里的电机转动时是比例控制的,你可以看看你手头的设备,缓缓推动时,舵臂就转得慢,迅速推动,舵臂就转得快。

我记得以前论坛里有人改造过,只是忘记帖子的名称了,输入几次关键字全文搜索都没有找到,想继续找一下,顺便想找知道的大牛说一下。

还是谢谢3楼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