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改造之我见

楼主(2007-08-24):
在论坛上看了大家发的贴,也对自已的小LAMA V4进行了改装,总结一点小小的经验,今天晚上对
电机
加装了散热片,原装
电池
试飞9分30秒,在没加散热片时9分20秒,取下前外壳是10分2秒,(当然这个数据不一定相当准确)加装散热片后温度是下来了但重量上去了估计会有10克左右,增加10克LAMA的工作电流就大多了,发热量也会大很多,同时还会增加4合1的负荷,我同时做了另一个测试,用外接电源8V飞LAMA空机2.7A电流就可以起飞,给原装电池装上当成配重需要3.5A电流才能起飞,在原电池配重的基础上在加了36克需要近5A的电流才能起飞,如此看来与其给LAMA加装散热片还不如给LAMA减轻重量,让LAMA的工作电流小点发热自然也会小很多。大家意见如何!!!!

网友A:
专业!我的原装电一直悬停也就六分钟!!

网友B:
我试了两次,那个V4尾巴虽然起到平衡作用,但去掉后剩下机芯,可以多2分多钟,更准确要等我换新马达,我的马达不太顺畅!
那尾巴是空的在前进的时候有阻力!换成一个管子应该更好!

网友B:
还有那个内金属轴,我也换回原来原配塑料件.....电池800MAH的就好,1000MAH的要多10克!

楼主:
是的,你换大容量的电池并不会延长飞行时间,容量大重量大,耗电也大

网友C:
恩,减重也是一个思路,有空把偶的lama减减再给大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