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50A电调启动太暴力,有办法让它启动温柔些吗?

楼主(2007-08-25):
最近买了非耐克斯的 250元的电机电调套装,新西达50A电调,电调启动太暴力了,我830克的688 机头都猛的偏向一边,
我选的是 普通缓启动操作模式 ,
提前角选的是:- 1°

网友:
油门曲线调小一点1:5      1:15       2:25  试试看。

网友:
油门曲线调小一点0:5      1:15       2:25  试试看。每台机子也调不同的参数。

网友:
应该 遥控油门曲线映射一下

网友:
XXD电调线性差点。换好赢吧。

网友:
这个电调是这样,但不影响飞行,只要够暴力就行,2217S比较费电。。

网友:
好盈已经改变了国内市场的服务标准
大家要是再支持它2年,估计好盈以后就不做国内销售了,要买都要买水货了!

网友:
这个电调只适合"暴力"飞行

是个新手"杀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光设置电调,忘记遥控器可以设置油门了。
我买得贵了,而且不带BEC,刚买,仅在室内悬停了几分钟,温度上的比较的快,好不好飞要用一段时间才知道

楼主:
再请教一下,我用15C的2200ma 的电池配这个50A的电调,不知道电池能扛得住吗?担心电流过大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我用15C的2200ma 的电池配这个50A的电调,不知道电池能扛得住吗?担心电流过大影响电池寿命。

那就要看你是想保电池还是保电调啦
根据价格自己权衡下吧

网友:
你要 重新电调设置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