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要问大家(有图)

楼主(2007-08-25):
有几个问题想问下大家(有图)
1请问图里哪个尾部的程轴那里有卖啊?价钱多少啊?
2请问图里哪个大的皮带带动盘在那里可以搞到啊?

网友A:
   哪有这样问问题的?
你应该先搞清楚轴承的型号,然后TAOBAO一下,就有答案了

网友B:
没有型号也没关系
你得提供轴承内外直径、厚度,taobao上几乎都有卖
皮带轮要看皮带的型号,是梯形齿还是圆弧齿?

网友C:
淘宝搜索 航模轴承 大把 都有尺寸: 内径 X 外径 X 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