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7-08-25):
请问是不是里电的容量越大寿命就越短?

网友A:
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吧!

网友B:
奇怪的问题。电的寿命的影响因素太多。电的容量与寿命无直接关系。

网友C:
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
想啊!一个2200MAH 的电池相当于 10个 220MAH 的并联
如果 10个里边有一个出问题 其他的还是没问题 概率是 1/10
但是 2200那么大的电池里边有一点出问题 就不行了!!只要有1/10 的概率就是 100/100
从电池内部化学反应物的 接触面积算概率的话 应该是 越大的 出问题几率越高!!
(纯粹的歪理邪说 大家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