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塑料件问题,进

楼主(2007-08-25):
我用石膏做模具,请问塑料原料用什么啊?要硬不容易断的,和雷鸟的塑料差不多的?

网友:
什么样的塑料件?

楼主:
为什么没人恢复到点子上啊?我要哪种坚固的,买来是液体的,一段时间就硬的哪种

网友:
塑料是热融注模的啊

要不就是压铸的

网友A:
  越狱里面是把牙刷的塑料把烤化(不是让它燃烧熔化)来从模具里倒钥匙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狱里面是把牙刷的塑料把烤化(不是让它燃烧熔化)来从模具里倒钥匙的 .

  !雷鸟用的是尼龙件!

网友:
牙刷把好象不是尼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