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事件:我的火狐一射再射(看21楼)

楼主(2007-08-25):
接了一个破火狐,整了半天,修修补补,热溶胶上了不少,现在含电池210g,不知道有没有超重,好不好飞?
------------------------------------------
飞是飞了,可是频繁射桨,幸而运气好,未伤人。请看10楼、21楼,零件确保用了全新的,中联和桨夹的螺丝脱落射桨,为什么脱落呢?

网友:
能起来的.最好能控制200G.

网友:
 最好用蓝箭4.3BB舵机。

网友:
能飞,那些换了金属件的不是也比塑料的重了吗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我的巨型电调,超重的接收,加上4个乒乓球,连电池总重 246.8克也一样飞起来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136&extra=page%3D1&page=2

网友:
刚要说你的机机呢!你就先自己说了!A24

楼主:
汗,晚上调试,射桨两次,不敢再弄了,第一次射单桨好解释,重新上好以后,用手使劲拽,没有松动迹象,然后调试双桨,还没开到悬停油门,再次射桨,而且是双桨齐射

网友:
射桨?大哥,是桨根坏了射还是桨夹坏了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什麼槳 ?
我初用保利龍槳 常射

楼主:
是桨夹与主轴连接螺丝脱落,但不是“松脱”,我已经确保拧紧了,用手以几公斤的力道去拽,是拽不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桨夹与主轴连接螺丝脱落,但不是“松脱”,我已经确保拧紧了,用手以几公斤的力道去拽,是拽不开的

是塑料中联里的螺纹滑了?

网友:
 果然中联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不算太重,我以前的也是230克

网友:
最重的时候275克,那是相当的吃力

网友:
有图为证,275克

楼主:
再度射桨,汗

换了中联,桨夹,晚上经过精心调试,JJ一点也不抖了,双桨自然是没有了,就连那种常规的颤抖都变的极其微弱,由于运转非常平稳,拿在手里十分舒服,就多运转了一会(大约20秒),享受这平稳的声音,油门推到3/5,机子已经往上飞,需要手抓住,呵呵,感觉很好

正爽着,就听啪一声“巨响”,又射桨了,收油检查,旋翼头自然坏了N多零件,桨飞到窗帘上,没有伤到什么,郁闷啊!

调机还没有调好的时候,机身震动很大,也推倒这个油门,反而没有射桨,如此平稳反倒射桨,而且是双桨齐射,究竟为什么啊?

准备转让,给模友当零件合适,这JJ邪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爽着,就听啪一声“巨响”,又射桨了 ...

怎样射?  大桨的桨根坏了?  连桨夹一起射?

楼主:
连桨夹一起射,是桨夹和中连脱离了,但是为什么脱离没有搞懂,刚换了桨夹和中联

网友:
 太危险了。

网友:
连续射!!!危险哪!!!

网友:
因为本月是鬼月,我的所有JJ都停飞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火狐這架最讓人詬病之處就是它的旋翼頭組
它是兩邊各用 M2 X 8 的橫軸螺絲鎖住  之後因為射槳及模友的發言攻伐  改為 M2 X 10的螺絲
起初這個橫軸螺絲只有原廠有賣頗貴  後來模友在螺絲店找到一模一樣的且便宜很多
只要一有小摔或擦撞  橫軸螺絲必換  畢竟這機子就只靠這兩個螺絲撐著  不可不慎阿

一般這個橫軸螺絲的設計是整個貫穿  兩頭再用螺絲帽鎖住
但 火狐這架僅靠兩邊各一支橫軸螺絲鎖著  在高轉速下  其射槳之壓力頗另人擔心
如果塑料中聯與槳夾的塑料  因為控制成本使用了多一些的回收塑料  那它是否能耐得住高速離心力就更加堪慮了

我初飛時是有刷馬達飛到有刷掛點後升級無刷  無刷起動瞬間的動力讓人感覺  整架機子快扭曲變形了
這又被模友攻擊後  原廠出了個機身加強片  以便克服高轉速機身太脆弱的問題

看原廠仍繼續推出這架的金屬件和新版機身  顯見原廠仍繼續研發
但對模友的反應卻未作正面修正
雖廠家態度如此  因自己只是有空飛飛  能適合我的需求是首要  所以這架從第一版買到最新版仍堅持著
準備再買它的加長尾管來換  因為它原先的尾管有模友反應過是否能加長些
這點倒是原廠對廣大模友比較正面的回應與改進~~~
-------------------------------------------------------------------------------------------------------------------
以上是個人的小小看法  供參考~~~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塑料件存在弹性问题,螺丝很难自锁。
同时飞行时螺丝除了受离心拉力,还存在桨夹始终都是运动的,相当于不停地在拧那两个没有自锁的螺丝。
整个效果不止是单纯的拉螺丝,而是在拧螺丝。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版主
我塑料版的槳夾螺絲就是因為常換  換到某次螺絲扭上時空轉了

金屬件雖無空轉之慮  但卻又有螺絲慢慢鬆開的隱憂
需上螺絲膠  但也養成有時間就檢查檢查的習慣~~~

网友:
引用 网友D:
......
需上螺絲膠  但也養成有時間就檢查檢查的習慣~~~

上了膠也有可能鬆的,必須養成每次飛行前檢查,安全第一呀 。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因该是螺丝没有上紧..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螺丝是不是2*8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樓主應該已鎖緊  而且還拽了拽測試緊度的~~~

應該是如"CY0068版主"說的
-------------------------------------------------------------------
塑料件存在弹性问题,螺丝很难自锁。
同时飞行时螺丝除了受离心拉力,还存在桨夹始终都是运动的,相当于不停地在拧那两个没有自锁的螺丝。
整个效果不止是单纯的拉螺丝,而是在拧螺丝。
------------------------------------------------------------------
如果恰巧鎖螺絲那段的塑料品質上有差異  很容易就射槳~~~

我射槳有五次以上
不過因為原廠有保利龍槳  射出去易斷很少能保住槳也較無傷害力
也因為摔機或碰撞都是槳先斷掉 所以其他設備相對傷害小一些  因此很少用木槳或塑料槳來飛
有時重摔看看槳沒壞  就偷懶沒換新槳  飛著飛著就會從槳的根部斷裂射槳~~~

但換了金屬件後  保利龍槳的浮力就明顯不足
沒法 有得有失 要安全就會有所犧牲~~~

楼主:
多谢几位先行者的经验,我考虑一下改造这个螺丝横轴

网友:
有點一廂情願了  應該不是對我說的~~~

网友:
我的火狐一射再射(看21楼

可以生出一窝小火狐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中联,桨夹,晚上经过精心调试,JJ一点也不抖了,双桨自然是没有了,就连那种常规的颤抖都变的极其微弱,由于运转非常平稳,拿在手里十分舒服,就多运转了一会(大约20秒),享受这平稳的声音,油门推到3/5 ...

机子太兴奋了  你给它吃了什么??

网友F:
centerguy2004 是台湾的飞友吧HOHO 欢迎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F:
centerguy2004 是台湾的飞友吧HOHO 欢迎欢迎

是的  謝謝
我是火狐的愛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