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如何改成美国手?

楼主(2007-08-25):
6EXHP如何改成美国手???

网友A:
这种电脑控.好象应该能通过设置改变

网友B:
拆开移动一个弹簧,同时按住Mode Select打开电源,选择STCK 2就是美国手

网友C:
先设成中国手 再把左右弹片互换
个人觉得中国手比美国手好学点

网友D:
个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