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升级遇难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7-08-25):
为了升级雷鸟,买了无刷马达和好淫18A电调,不会接电调,请问高手,好淫18A电调怎么接线呀,如下图

楼主:
一共三组线头,请问那个线头接那里呀?我的是7.4V的锂电池,高手赐教。

网友A:
红色电池+和黑色-
排线是信号线插油门通道就直接给接收机供电了,
3根兰色是电机的动力线,随便接,最后如果反转,再任意对调其中2根

楼主:
好感谢王哥呀,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