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也拆不开

楼主(2007-08-25):
GL450的蓝壳电机,线圈烧了,死也拆不开啊,我把上下盖用螺丝钉分别固定在两个角铁上,然后用力旋转,结果螺丝钉断了,上下盖都纹丝不动,汗

看到坛子上有两个朋友成功拆开,真羡慕啊

网友:
拧的方向反了是拧不开

网友:
这表示GL的做工好嘛!呵呵,怎么炸都炸不开!

楼主:
问了拆开的模友,说是逆时针拧,难道反了?

网友:
拧不动就不会换个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拆开的模友,说是逆时针拧,难道反了? [/quote
哈哈!本来就是逆时针拧啊,一看就知道是反了,像你这样的马大哈还真不少呢

网友:
方向要对,可能还要稍微加热一下,安装时给胶的吧,这种工艺

网友:
建议版主移帖到固朗分论坛去

楼主:
11楼误会了,我是问了模友说逆时针后,按照逆时针拧的
10楼也误会了,逆时针拧断螺丝后,我又顺时针拧了
12楼的我也是过了,把电机放在煤气上烤到硅胶线着火,然后还是拧不动。

网友:
  要GL派个秘书过来给你捶捶腰,才有力气拧下来,女秘才是关键

网友:
楼上的好建议!亲自试过了的?

网友:
  我不用试了!回头问GALE什么感受吧!

网友:
腰捶断了,可螺丝也拧断了

网友:
用钢钉顶着,用大锤轻轻的掂,根据需要用力. 大不了换轴. 线圈用热风枪加热. 今天我就成功的 用此法将西尔460拆完

网友:
建议厂家特别标注正或反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