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想探讨一下

楼主(2007-08-25):
请问一下大家,假如直机在侧面悬停的时候,往后偏了!这个时候打尾舵把直机调整为对尾悬停,这时候如果没有修正机身的话,调整后的直机是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偏(即原本是向后偏,调整机体后往右边偏),还是沿着原来偏的方向偏(即调整机体之后还是往后偏)呢?

自己画了个草图,将就看:

呵呵,探讨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既向原来的方向也向现在的方向,合力就是基本斜后右(和你转方向的速度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既向原来的方向也向现在的方向,合力就是基本斜后右(和你转方向的速度有关系)

楼主:
那么说也有可能会是斜后左了?如果转方向的力度大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