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7-08-25):
有谁帮我解释一下  电池的 15C      12C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比如放电倍率 15C  容量1000MA      就是最大15A放电       容量2000MA就是30A  放电

楼主:
850MA  15C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850MA  15C 是什么意思?

0.85AX15=12.75A
这块电池最大的放电能力是12.75安倍

楼主:
是不是 都是 以1000MA  一个单位的

楼主:
1000MA  12 C     是不是最大放电电流是12A
850MA   12C    是不是最大放电电流是0.85*12=10.2A
  我说的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MA  12 C     是不是最大放电电流是12A
850MA   12C    是不是最大放电电流是0.85*12=10.2A
  我说的对吗?

对了,C数翻译成中文大概是"倍律"的意思..

楼主:
15C  容量1000MA      就是最大15A放电     那我的15A电条可以用1000MA 15C的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5C  容量1000MA      就是最大15A放电     那我的15A电条可以用1000MA 15C的电池吗?

关键还是要看电动机的耗电电流,电动机吃不到15安,电调一般都会没事。

电流关系宗旨:电机<电调<电池,把电池放到最大主要是考虑电池的放电能力,一定要在电机工作需要的范围之上,当然也可以放到中间。

电池的标准放电能力相对于电动机的耗电电流越高对电池相对越好,电池可以在小于标准工作电流下工作,可以大大延长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