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Wing450

楼主(2007-08-25):
经过上周炸机的惨痛和一周的重新调试,今天又开始飞了,哈哈,苦练了一周的模拟,飞机起来后反应很灵敏,就和在
模拟器
里面一样。成功完成两块
电池
,没有炸机啊,呵呵,今天可真高兴。
在这里有一事请教各位老大,我的
陀螺仪
是GM730,但飞机起来后,尾巴会慢慢向右转动,只有不停的修舵来完成,怎么才能完全锁尾呢?与陀螺仪感度有关吗?我在6exhp控里面把陀螺仪的感度设成的是85,还需要调大吗?谢谢

楼主:
请指教!感度是大了还是小了啊?

网友A:
换401吧,尾巴不会动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到固朗论坛去问

网友C:
这就是gl说的gl401啊

楼主:
能够给点实质性的建议吗?谢谢各位

网友D:
是什么尾舵机
可不想看到730还有温漂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的是北田的一款数码舵机

网友F:
调好后刚起飞不偏,慢慢的往一边跑,修舵量逐渐要加大?是吗

网友G:
尾巴会慢慢向右转动是因为尾叶转速不够,把大浆螺距调小一点试试,你的JJ震动大概也与这有关。还可以调整一下尾中立点试试。

网友H:
感度调到75%试一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一大早起来就试试

网友C:
北田的数码好像不能配gy401吧,看清楚再用
搞个辉盛9克上去试试,很好用的,又便宜

楼主:
给各位报告,经过昨天晚上的检查,发现固定尾桨夹在尾轴上的螺丝钉松了,导致虚位极大,上紧以后,今天早上一大早开始试飞,呵呵,飞机起来后尾巴锁得很稳了!稳!呵呵,看来不是730的问题,谢谢各位老大的指导!
不过,今天一飞高兴,旁边又有个老头不停的在问我问题,结果一分心,飞机又炸了,损失一根横轴! ,要汲取教训。看来公交车上的“请勿与司机交谈”的标语是真理啊!

网友F:
不回答别人好像不礼貌,要做到不把他当人看待,在鸡鸡降落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