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32H 不装排气会不会对发动机有损害

楼主(2007-08-25):
OS32用在神龙30上  不装排气是否动力更强呢? 不要排气便是最好的谐震?
会不会损坏活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OS32用在神龙30上  不装排气是否动力更强呢? 不要排气便是最好的谐震?
会不会损坏活塞?

请问,那你怎么给油箱增压呢???

楼主:
不用增压 燃油应也能够正常吸入吧 启动时候先把插排气管那一端的油管给掐住 打着后便可自行吸入了 应该是这样

网友A:
你可以把油箱的吸油管上套半截避孕套,再塞到油箱里面,加油的时候用针管加压力往进加,这样不就省了排气增压了,油也会自己往化油器里面喷,但是一定要在化油器前端加一个开关,发动前关掉,一着车马上打开开关,嘿嘿,你的混合比又要重调了           另外不加排气会很脏啊,而且噪音很讨厌,不知道您是出于什么考虑不要排气管的

网友:
发动机原配的排气管都没有谐振的,功能仅限于通过里面的一个漏斗形的隔片消音,叫阻尼消音器。如果把里面的阻尼片拆除,能提高马力,但是噪音会增大。

还有就是,排气管对油箱增压其实并不是把燃料压经发动机,只是维持发动机与油箱压差最小,在急速的跃升或俯冲时不会因为油箱与发动机之间压力突然变化导致发动机工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油箱的吸油管上套半截避孕套,再塞到油箱里面,加油的时候用针管加压力往进加,这样不就省了排气增压了,油也会自己往化油器里面喷,但是一定要在化油器前端加一个开关,发动前关掉,一着车马上打开开关 ...

飞机上弄个套套不雅吧

只是想加强一下动力又不想买什么杨格 汾汰 三铁。。。。

网友(2007-11-26):
别的不知道,没有排气管对活塞肯定有影响!

我有一台没有装排气管,飞了不到一个月就坏了,原因是老练习悬停有沙子掉进去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