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水冷是怎么搞的

楼主(2007-08-25):
电调水冷是怎么搞的,在那里可以买到材料;;''''''请高手们只教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DIY方法,用空调铜管,,,成品可以找FX买

楼主:
我是说涂在电调上面的那层东西,我不知是什么也不知那里有买

网友:
我知道两种~~一种是导热硅胶(703,704,706......),比较软~~一种是环氧树脂胶,比较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涂在电调上面的那层东西,我不知是什么也不知那里有买

那是散热硅脂,电子另件商场有或电脑配件店有

网友B:
导热的硅胶比较好,电脑的CPU都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散热硅脂,电子另件商场有或电脑配件店有

在网上可以买得到吗/

我们这里可能没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热的硅胶比较好,电脑的CPU都用它!

硅胶网上那里有呢????能给个连接吗?

先谢

网友:
用铜皮自己做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c6d36c00aee0.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ba5c5f7795e2.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64bc5ae4dc1a.jhtml
其实五金或者电子元件市场都有卖的,而且不贵,从网上买又要支援快递公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