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仪表车床加工活塞气缸

楼主(2007-08-25):
最近做了几个小斯特林发动机,感觉很好玩(见下图)。动力活塞气缸是用玻璃注射器做的,现在想用金属材料来制作活塞气缸,以获得更好的效果,特请教大虾:
1.常听说气缸是镗刀镗出来的,如果用普通的仪表车床加工出来的活塞气缸可以达到要求吗?
2.如果有困难经过研磨行不行?谁能介绍一下研磨工艺和研磨膏?

详细的运行介绍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2040&extra=page%3D1

网友:
仪表车床的精度不高,车制毛呸件还可以吧,
还需要精加工~~~

网友A:
铝合金不能车出象玻璃光滑的表面,就算镗好磨好还要加活塞环才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不能车出象玻璃光滑的表面,就算镗好磨好还要加活塞环才密封。

当然不用铝合金,考虑用黄铜

网友B:
老大,这个机器做出来是不是只有观赏性呢?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网友C:
原来参观过柳州工程机械厂,其液压件厂生产液压缸是这样的
先镗,再内圆磨,再抛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用轴承外圈挤压液压缸内壁(轴承外圈与液压缸内圆轻微过盈,做活塞运动),据柳工的技术员称,这样做以后其液压缸的寿命大大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这个机器做出来是不是只有观赏性呢?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差不多就观赏吧。可以做模型船的发动机,也可以带动小发电机点燃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参观过柳州工程机械厂,其液压件厂生产液压缸是这样的
先镗,再内圆磨,再抛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用轴承外圈挤压液压缸内壁(轴承外圈与液压缸内圆轻微过盈,做活塞运动),据柳工的技术员称,这样做以后 ...

多谢。。我见过滚挤工艺,光洁度之高~~~经你提醒才想起来。。

网友:
看过楼主介绍的视频和技术资料,十分有趣。但要做到实用性恐怕路子很长,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做成模型玩赏观赏

网友D:
LZ废物利用很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废物利用很高哦

是呀,球头扣,轴承,塑料尾桨夹,都是模型飞机上淘汰的东东,飞轮和轴是5寸软驱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