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高的接收机一定要用飞高的晶体么?

楼主(2007-08-25):
给雷鸟换飞高的接收机,用的是雷鸟的原厂晶体,可是无论是雷鸟的控,还是futaba 6exhp都无反应。是不是飞高的接收机,只能用飞高的晶体?

网友A:
飞高的接收和雷鸟的频率一样吗? 信号模式一样不? 6EXHP又和雷鸟的控频率一样吗?
哪个不一样也不行啊

楼主:
用的都是雷鸟原厂控和接收上的晶体,6exhp也已经调成了PPM模式。可就是没反应阿。电调可以供电,但是响过三声之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B:
LZ的FUTABA控没有晶体的吗?换上试一下不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说得有理,我刚刚试了一下,把futaba接收的晶体换到了雷鸟的原厂接收上就行了,一切很正常。但是换到飞高的接收上还是不行。难道是我的飞高接收机坏掉了?

网友C:
飞高的接收的用ESKY的晶体也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