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4的A轴弯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它弄直?

楼主(2007-08-25):
这几天飞LAMA,只要一升空机尾就震动得厉害!仔细观察,发现好像是A轴的旋翼头弯了。

我现在用的是金属头的A轴,有什么什么好的办法把它弄直?就只能取下来在玻璃上滚?

网友:
不一定是A轴弯了,检查一下A轴承座吧,我的就是这个偏心引起的

网友:
呵呵,V4的轴好象特别细!

网友A:
我的是A轴轴承座偏心和金属A轴都弯了,又晃有双影的,
那个A轴轴承座偏心是不是只能换新的,别无他法了呢?

网友:
把桨都拆了低速空转,看轴有没有弯,有就拆下来在玻璃上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A轴轴承座偏心和金属A轴都弯了,又晃有双影的,
那个A轴轴承座偏心是不是只能换新的,别无他法了呢?

轴承座偏心指的是A轴上面的那个安装轴承的底座歪了吧?那个歪了的话要怎么搞啊?难道不成真要换?
A轴也太容易弯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座偏心指的是A轴上面的那个安装轴承的底座歪了吧?那个歪了的话要怎么搞啊?难道不成真要换?
A轴也太容易弯了吧............

是的,就是那个黑黑的那个塑料,低速下很明显看见它的轴心点不在中间,在晃...我觉得也很有可能它是不晃的,是A轴微弯撑着导致它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那个黑黑的那个塑料,低速下很明显看见它的轴心点不在中间,在晃...我觉得也很有可能它是不晃的,是A轴微弯撑着导致它晃的...

这个很有可能,现在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A轴的头唤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