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热的问题

楼主(2007-08-25):
请问大家怎样给电机扇热的啊```我的飞机飞完1次电池就`要等电机冷了才可以飞``不然会冒烟了````电机旁边的胶都融了```请你们说说自己的飞机怎样扇热吧````你们肯定发生过的``

网友:
 先报上配制! 啥电机? KV多少? 多大的桨? 啥电压? 啥电调?

网友:
是不是 配的桨不合适呀

网友:
电机过载,浆换小点,还有电机轴承坏了也会发热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如果是碳刷的电机基本上没什么办法散热的!

网友:
要不,装个水冷?或者半导体制冷?

楼主:
不错``装水冷``飞1次`换1次水```

网友:
机子上带个压缩机,装个散热器、冷凝器、盘点铜管,造个空调……

网友:
烫到这种地步  肯定有东西不合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