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打印口+ppj+EMU+36#的控怎么连啊????;弄了几个月了都还没搞定

楼主(2007-08-26):
主要是EMU怎么样设置?0 24 20 4始终不对,也试了其他几种的都不对啊,ppj设置的是4通道,进G3后只有2个通道,怎么搞的啊,请高人指点下,都搞了2个月了还是没办法!!!!郁闷死了

楼主:
真的就没一 个人知道

网友:
跟 EMU没什么大关系 用默认设置就ok了
我也刚做了一个进入G3后通道有反映,但都是乱的还没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EMU怎么样设置?0 24 20 4始终不对,也试了其他几种的都不对啊,ppj设置的是4通道,进G3后只有2个通道,怎么搞的啊,请高人指点下,都搞了2个月了还是没办法!!!!郁闷死了

你有了2通表示你已经成功了90%,EMU用默认的就行了。
你是因为PPJOY中的对应关系有两个没设对导致的。
有两种设法供你参考:
我台式机的PPJOY配置是:
X轴---------Analag 0
Y轴---------Analag 1
Z轴---------Analag 3
Y旋转------Analag 4

我的笔记本上的PPJOY配置是:
X轴---------Analag 0
Y轴---------Analag 1
Rudder---------Analag 3
Throttle------Analag 4

如果不行,你按如下方法保证你1小时内搞定。
第一步:你先把用Analag 0、Analag 1、Analag 3、Analag 4全设为X轴到G3中去看看有没有一个通道在动,如果有就保留X轴,否则不再选X轴。
第二步:你先把用Analag 0、Analag 1、Analag 3、Analag 4全设为Y轴到G3中去看看有没有一个通道在动,如果有就保留Y轴,否则不再选Y轴。
第三步、第四步:你把余下的Z轴、rudder、Throttle,全部试完,就会找到有四个在动的轴(设分别为A、B、C、D),再把它们按Analag 0---A、Analag 1---B、Analag 3------C、Analag 4------D对应起来。到这时PPJOY就设完成了。
第五步:到G3中再去设定哪个通道对应升降,哪个通道对应副翼。。。。。。。。。。。。
有没有用到一个小时?

楼主:
好方法,呵呵,等了这好久都没人看,谢谢大家的回答,感动中
回家试试看,原理我懂了

楼主:
按照楼上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行啊,怎么搞都只有3个通道!
"第一步:你先把用Analag 0、Analag 1、Analag 3、Analag 4全设为X轴到G3中去看看有没有一个通道在动,如果有就保留X轴,否则不再选X轴"这一步就出现了问题,我有2个通道可以动,然后进行第2步,有3个通道可以动了,我迷糊了.搞不懂了,然后又随便试了下,最多只有3个通道,第4个通道始终出不来.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是新手
轴是指遥控器,Analag 0~4是指映射到G3里的通道号对吧?

楼主:
那EMU里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楼上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行啊,怎么搞都只有3个通道!
"第一步:你先把用Analag 0、Analag 1、Analag 3、Analag 4全设为X轴到G3中去看看有没有一个通道在动,如果有就保留X轴,否则不再选X轴"这一步 ...

还有几个地方可以试试:
Analag 2(我见过用这个通道的)
X旋转(我没见过用这个的,还是可以试)
X旋转(我没见过用这个的,还是可以试)

或者你再换一个思路去试:
第一步:在PPJOY中设为8通道,定为X轴、Y轴、Z轴、X旋转、Y旋转、X旋转、rudder、Throttle
第二步:你再把用所有的轴设为Analag 0,G3中去看看有没有通道在动(可能有几个一起动),如果有就保留Analag 0,否则不再保留Analag 0。
第二步:你再把用所有的轴设为Analag 1,G3中去看看有没有通道在动,如果有就保留Analag 1,否则不再保留Analag 1。
第三步:一直试到Analag 4就全部试完了,就会找到有四个在动的Analag
第四步:把第一步中的8个方面合并成7个,例如,把Z轴也改为X轴,到G3中去看,是否有少了一个通道,如果是哪就要保留Z轴,如果没有减少,表明Z轴没什么用,去掉它。一个个地试,直到把真正有用的四个轴找到,你就成功了。
第五步:到G3中再去设定哪个通道对应升降,哪个通道对应副翼。。。。。。。。。。。。

记住:不要去怀疑EMU的设置,用默认是没错的,错的只能是PPJOY.

楼主:
恩恩,我也用了楼上的这中方法,只不过是用的4轴,我在试试
还想问下为什么不用Analag 2这个映射?

楼主:
想知道G3里的通道1.2.3.4和ppj里面的轴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G3里的通道1.2.3.4和ppj里面的轴有什么关系?

只有自己试了,有一次我系统重装之后这种对应关系就变化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了,没信心了,实在不行花钱买模拟器算了

网友:
楼上的不要灰心!
我的4VF试成功了,4vf通过音频插件有用的是analog 0,1, 3, 4,其他的控耐心试试就知道了
是的时候可以先不急着开G3,开一次等得太久,先用控制面板里的游戏控制器按照 3dhx中将 的方法试试,看电脑能识别到控的analog号
第一步:在PPJOY中设为8通道,定为X轴、Y轴、Z轴、X旋转、Y旋转、X旋转、rudder、Throttle
第二步:你再把用所有的轴设为Analag 0,G3中去看看有没有通道在动(可能有几个一起动),如果有就保留Analag 0,否则不再保留Analag 0。
。。。。。。
我的4VF找到的是analog 0,1, 3, 4
再进行下一步
第一步:你先把用Analag 0、Analag 1、Analag 3、Analag 4全设为X轴到G3中去看看有没有一个通道在动,如果有就保留X轴,否则不再选X轴。
第二步:你先把用Analag 0、Analag 1、Analag 3、Analag 4全设为Y轴到G3中去看看有没有一个通道在动,如果有就保留Y轴,否则不再选Y轴。
。。。。。。
注意:必须关掉G3才能改PPJOY中的映射,否则找不到通道,音频插件也要重启,当然你是用并口就不用开音频插件了!
相信你一定能成功的!!

楼主:
呵呵,感谢楼上的兄弟
我这有个怪现象,只有在ppj里设置成4通G3里才能认的出控,其他的都不行,还有,ppj的设置在控制面板里的游戏控制器里是都可以动的,而且是一对一的,很正常,但进G3后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最多3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感谢楼上的兄弟
我这有个怪现象,只有在ppj里设置成4通G3里才能认的出控,其他的都不行,还有,ppj的设置在控制面板里的游戏控制器里是都可以动的,而且是一对一的,很正常,但进G3后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最多3通.

你已经成功95%了!!
游戏控制器里能4个通道都能认说明analog号没错,就用那四个,G3只能认三个说明是轴选的不对,换个轴试试,我的4VF轴用的是:
x ---> analog 0 ---> 副翼
y ---> analog 1 ---> 升降
z旋---> analog 3 ---> 油门
滑块---> analog 4 ---> 方向
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
哈哈
谢谢楼上的兄弟给了我启发,滑块我还没试过,呵呵
不过最后还是没用到滑块
我的对应很简单
            x-----------analog 0
                         y-----------analog 1
                      Throttle------analog 2
                      Rudder--------analog 3
analog 4我用了就少一通道,呵呵
在次严重感觉大家

网友:
看来是搞定了,恭喜恭喜。

楼主:
呵呵谢谢3dhx 的一直关注
在次严重感谢啊,呵呵

网友:
成功啦 恭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