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 的控

楼主(2007-08-26):
我想买个控,但是不知到是买Futaba 6EX 2.4G还是买6exhp 72Hz的。现在用2.4G的人很少,买2.4G的话又不知道用起来会怎么样,但是买6exhp 72Hz觉得又有一点将来要被淘汰的感觉,现在不知到买什么好,好矛盾啊!
大家给点建议我吧!谢谢了

网友:
相信自己的感觉,上2.4G没错。

网友:
2.4G的还不如上FF9啊即然2千多了也不差那1千了

楼主:
72hz的是不是换个发射器就可以换成2.4G的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买 6EXHP  72M的
你买2。4G到时候想再买几个接受玩玩固定翼什么的 不好买  而且贵啊 ~

网友:
如果是全新入门买设备,钱多的话买2.4G肯定没错的。
也因为钱多,2.4G的接收机目前贵一些也可以接受。

如果钱不太多,买Futaba 72MHz的最合算了,接收机便宜吖,最便宜的R136F(PPM)的蚂蚁模型才卖240一个。我现在有R136F两个、R136HP一个、R149DP一个、FS8一个,全都是Futaba 72MHz的。可以说兼容性是最好的了。

如果说以后想上2.4G,最好买可以换高频头的FF9s之类的,换了高频头和接收机同样可以变成2.4G的,普通的6EX就没办法了。

一句话,还是钱的问题,2.4G虽然是发展的方向,还是有设备兼容性的问题。PCM当然还是会“主流”很长时间的。FM大家都说不如PCM好,可是PPM的接收机还不是挺多人在用吖。也不能说完全过时了,对吧?

网友:
http://www.tudou.com/player/player.swf?iid=8520018
看了这个, 我觉得6ex-2.4就够了,什么都能飞了,除非挂火jian炮什么的要不多通道也没什么用

楼主:
en !谢谢大虾 指点

网友:
买个FF9等以后再升级把

网友(2007-12-23):
楼主同感啊,同感!真JB烦球得很

网友:
是我就选FF9S,先用PCM主流一段时间,等2.4G价格平稳以后再考虑升级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