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460的绕线法.

楼主(2007-08-26):
手头有个西尔460烧了.原来的kv是3200的.磁极是6磁极的.9槽的定子.想把它改为kv1000左右的,  采用y型接法.  磁铁用不用再换呢,原装的磁铁质量太好了.  用多粗的线  缠多少圈呢.谢谢

网友A:
请问下楼主,拆时原线圈是几线几圈的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拆时原线圈是几线几圈的呢?谢谢!

嘿嘿,你不告诉我.我就不告诉你

网友:
呵呵。我的是10线5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的是10线5圈 [/quote
这样的话,线匝太粗了, 根本就绕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你不告诉我.我就不告诉你

我收的:亚拓0.25 11股4圈,Zpower .25 11股5圈

KV1000的我不知。

楼主:
西尔的这个线刚拆完, 可能是0.25的线  7股7圈

网友C:
据我所拆的西尔电机,是0.25线10线并绕5圈,如果楼主想降低KV值,用0.25线6线并绕12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拆的西尔电机,是0.25线10线并绕5圈,如果楼主想降低KV值,用0.25线6线并绕12圈。

想降低kv,如果照楼上说的0.25线6线并绕12圈.  这样理论上能降到多少kv呢. 如果3线并绕15圈或20圈会怎样呢?
要是改用0.35的线, 几并几圈 能降kv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