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的陀螺仪问题

楼主(2007-08-26):
我的60#以前开机后陀螺仪的指示灯是一闪一闪的,自打前几天拆机重装后,现在的陀螺仪开机后指示灯一直亮着,并且刚开机时还有一段声响!!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
一直亮,就是工作在锁尾模式下,有个开关转换 nor / avcs

楼主:
多谢楼上!锁尾模式是不是就是尾巴不摇摆啊??

网友:
不飞3D,建议使用锁尾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锁尾模式是不是就是尾巴不摇摆啊??

感应度调整合适了就不摇摆,要是感度高了就急速摇摆,感度低了就慢速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