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舵机问题

楼主(2007-08-26):
我的60#左侧
舵机
刚打到水平位置就打到头了,往下打舵可以下很多,但往上打舵打到舵机杆水平后,再往上打就打不动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谁会调吗??请指点!

网友A:
把摇臂与舵机分离,然后把所有微调置中>上电>摇臂尽量水平装上>OK

楼主:
好,我回去试试 ,多谢!

网友B:
回复 #3 daijian2003cs 的帖子
王先生的方法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