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81MG+401么?

楼主(2007-08-26):
450SE+401+81MG=高速时尾巴来回抽

有用401+81的没?延时、感度设多少合适?

网友:
哈哈,这个我教你吧!

先把感度降最低,确定不抽了,然后一点一点往上调咯!

估计你自己测试出来也比在这问好,现在坛子的风气.................

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楼主:
 感度都已经调到10了还不占啊!没有一点好转!延时0-100也不占

网友:
如果舵角行程够,就自己打个孔,装更里边试试吧!

没用过也不知道诶,不过401不是兼容性还不错吗,找找是不是舵机问题咯

楼主:
 81MG不是专用的尾舵机么?

楼主:
 没有用81MG的?

网友:
老大,谁告诉你81mg是专用尾舵
这些你都没听说过么

网友:
我的SE用401+81MG。没有你说的现象。感度65,延时0

网友:
有用的了 快看啊

网友:
81MG要比56HB的速度要块,只要调好了,是个很不错的尾舵,我用过一段时间,没你说的这么差
延时0、FUTABA感度50,JR感度75

网友:
数码陀机的延时一律调成0,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

楼主:
 81不是数码吧,我在研究一下是不是别的问题!

网友:
我的正在安装中,暂时感度50,延时0,手摆尾测了一下还不错,这周试飞。

网友A:
81mg不是 500级别的 斜盘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mg不是 500级别的 斜盘舵机吗?

做尾舵机也不错!

楼主:
斜盘舵机好象是85MG

网友:
孔是不是用的太外面了?用最里面的孔试试,再试度尾巴有多少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