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KT用什么引擎呢?主要吊机~~~~~

楼主(2007-08-26):
我已玩电机一年咯~~最近电池纷纷坏掉~~心疼啊~~~重新买过要花一千多~~~
于是突发其想玩油的冲动,把发动机装上KT机上,不过就没有详细的参数,KT空机(不含发动机,油箱)大约有200g,用多大引擎呢?15级??主要吊机~~~~

网友A:
油动3D机发动机最好不小于21级。32以上较好。太小的发动机油门响应不好,不适宜作3D飞行。至于空机重,要作相应调整,主要保证足够升力面积和发动机的固定强度及结构强度。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动3D机发动机最好不小于21级。32以上较好。太小的发动机油门响应不好,不适宜作3D飞行。至于空机重,要作相应调整,主要保证足够升力面积和发动机的固定强度及结构强度。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真知灼见,肺腑之言。 kt油机发动机固定是个麻烦事,可以参考我的帖子。我的机炸了几次,发动机架无恙。最后一次从高空来了个**式的坠落,扎进土里,机架才开胶,其他没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发动机固定我想不是问题,用KT冷表板做机身,用轻木加固再上发动机.听"云中漫步者"说用21级发动机就165g应该问题不大~~~我的目标就是能吊和较长时间飞行~~~

网友:
楼主对KT板的强度很有信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