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参考一下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电机来代替

楼主(2007-08-26):
我的JJ是华科儿60# , 用的是原厂WK-WS-20-002无刷
电机
,30A原配电调,电机坏了,现在请大家帮忙参考参考可以用那个牌子,那种型号的电机来代替 ,最好给个网址,谢谢

网友A:
450级别的飞机使用的电机都可以,选择范围很大

楼主:
我是新手 什么都不懂 可以给我介绍几个牌子和型号的电机吗,最好有网址的 谢谢

网友B:
我用的是新西达的2213 KV3050 的电机 和30A电调 淘宝上就有共1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