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变速箱草图

楼主(2007-08-26):
越画越复杂,不想画了.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那根黄色的横轴应该是断开的吧?按图中所示带动蜗杆的动力只有一个旋转方向,似乎只能朝一边转向?!

网友:
呵呵不错,黄轴中间要断开,蜗杆蜗轮直接自锁。
不过你的行星机构怎么变速,两红齿轮怎么啮合的呢?
行星变速全用钢带刹齿圈?能给画个简图不?

楼主:
只是画来看看结构效果,齿数都没算过,现在还没有个完整的思想,慢慢想慢慢画,放出来给大家提出建议与修改,集思广益,现在的问题是,我该如何用1个或2个陀机控制钢带刹齿圈来换档?还有感觉齿轮太多了,谁有更好的修改意见?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蜗杆连个电机吧,电机能控制倒顺,零差速双流结构,学豹2的HSWL 354的.一边速度加快,另一边减慢,实现转向.当主动力闭锁,靠电动机可以实现0半径转弯.
不过我现在终级目标是实现机械无级转向机,而不是靠电机.不过结构一定很复杂

楼主:
控制,
刹车空转,1,2,3档中其中两个制动
前一挡,顺,1制动
前二,顺2,制动
前三,顺3,制动
后一,后,1制动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
刹车空转,1,2,3档中其中两个制动
前一挡,顺,1制动
前二,顺2,制动
前三,顺3,制动
后一,后,1制动
      .
            .

得画个简图,这样看不出那是输入那是输出,怎么样使一个档只刹一个齿圈就能是一个档,有点没明白。

网友:
兄弟,挺佩服你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的无冲击换挡,真坦克用的就是这

我以前也这样想过,但是太复杂,没敢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械式的双向无级变速器不仅结构复杂,操控机构也很罗嗦,即便是液压马达也不简单。电传系统与机械系统相比总体上要简单很多,随着大功率电机控制器件的不断成熟,电传系统已是当今传动系统的发展方向,国外的未来型双流转向系统大都考虑电动转向系统!模型上实现完全不成问题,这一点我不是已经验证了吗。
         变速系统中,我觉得倒顺机构完全可以简化,因为倒顺的转换不存在速度差带来的冲击。另外三个档位可以设计个凸轮轴机构或滑块顶杆机构用一个舵机来操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建议不错,我会考虑之前我的想法是 用电机的话还得放个大电瓶,而且会不会玩几分钟就没电了,这是我的机械无级设想.可行性还没验证,不过还是直接买个电机来的简单,反正第一步先装电机,机械无级以后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滑块控制完美啊! ,之前我怎么没想到呢?不愧为老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瓶肯定少不了的,其它用电设备也要用的。我的电瓶是3AH的可以配合用掉500mL汽油,当然只是底盘部分。改水冷以后,水泵和风扇耗电不小,只能用200多ml油了,现在我把电瓶改大到14AH了,开上几箱油也不用充电了!
无级变速器还是考虑钢球式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滑块控制完美啊! ,之前我怎么没想到呢?不愧为老师啊

 呵呵,我的就是滑块式的,性能挺好!

网友:
很科学的4档调速器!!!!!!!!!!!!!!!!1111

楼主:
回复 网友E:

14AH的电瓶体积多大?用风冷抗不住吗?,风扇我打算直接连汽油机上的,透露下实验数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电瓶就是电动车用的那种,一个重5KG。我的汽油机离心风扇坏了,本来在天气冷时没问题,天热时要打开舱盖。

网友:
造起来难。。。。。。

网友:
应该是:只刹一个齿圈就是一个档,不刹时大家一起空转.轴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