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0车床电机

楼主(2007-08-26):
我的电机也烧了.同时也把调速板的3整流二极管和2个单向可控硅给报销了!!!!!!!!

我去电子市场各买了10个50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也烧了.同时也把调速板的3整流二极管和2个单向可控硅给报销了!!!!!!!!

我去电子市场各买了10个50元啊

哈哈....轮到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也烧了.同时也把调速板的3整流二极管和2个单向可控硅给报销了!!!!!!!!
我去电子市场各买了10个50元啊

想问一下你烧电机时调速器是在什么速度

楼主:
烧电机时调速器在低速档,开到最大位置啊

网友:
直接更换成交流电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电机时调速器在低速档,开到最大位置啊

一般情况下我喜欢机械变速打到“H”位置,电子调速打到约中间位置,感觉机器噪声较小。

网友B:
看来2400好差劲啊,齿轮还是塑料的,整个是玩具

网友:
5000-6000买个二手机床,买回家修一下很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2400好差劲啊,齿轮还是塑料的,整个是玩具

着啊!看我们几时把这玩具改成正式工具,也开个公司造鸡,也卖个2K4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我喜欢机械变速打到“H”位置,电子调速打到约中间位置,感觉机器噪声较小。

机械变速打到“H”位置,电子调速打到约中间位置
比起 机械变速打到“L”位置电子调速打到约最大位置
后者电机负荷较轻
还有起动时使用电子调速慢慢起动 , 让电机负荷较轻一点 , 比较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着啊!看我们几时把这玩具改成正式工具,也开个公司造鸡,也卖个2K4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赞同

网友:
也是这电机的转子漆包线不耐热,看来还是要像room07那样在电机部位加个风扇会耐用点.

网友:
将转子线圈浸漆(绝缘漆,真空浸更好),既能强化绝缘,也能改善散热。

网友:
还是c0618好配一550w电机 干起活大小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