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 pro尾巴锁不住!

楼主(2007-08-26):
我从04年就开始玩亚拖,401陀螺仪,随便调一下尾巴就锁的死死的,可自从前几天买了400pro,尾巴就一直调不好!
设备:9x2
            原配电机电调
            sjm原配15c电池和AKE20c电池,这两块都是新电池
            401陀螺仪和固朗730陀螺仪
            尾舵esky 9克,gws5.4克
症状:只要猛推油或者猛收油,尾巴就偏转很大!换了2个陀螺仪和2个尾舵机都试了症状都一样!
        仔细察看了尾轴那里,也没有打滑,陀螺仪初始化后,尾浆有一定的偏转角度!
感觉调试都没问题了,就是尾巴锁不住,感觉可能是尾浆偏小一些导致,不知道有每人有着故障?

楼主:
大浆螺距也调整无误,航线0-10度,悬停6度
油门0,60.100

网友:
 怎样知道悬停的角度的 ?

网友A:
一般来说悬停的桨距就是油门推到中点测出的角度。

网友:
按推荐值调SJM,悬停点肯定不在油门中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悬停的桨距就是油门推到中点测出的角度。

摇杆中点是0度 也

楼主:
 都讨论到哪去了,偏题了
没人知道么

网友:
按GY401调中立位的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杆中点是0度 也

这是3D模式吧???

楼主:
没用,估计是桨叶太小,等会儿换个稍微大点的试试!

网友:
啥尾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估计是桨叶太小,等会儿换个稍微大点的试试!

足够

网友:
检查下尾部传动皮带是不是很送的`` 看看是不是尾部动力不足``

网友:
猛推油门时尾桨跟不上,查检一下控的感度设置吧。

网友:
SJM的尾翼足够大了,我是这样调的:1、先把尾舵机的方向搞对并找出尾舵机的理论中立点,将摆臂装上(尽量让摆臂与尾管垂直);2、调整尾舵机在尾管上的位置,使尾翼的两个叶片对折后的角度约为正10度。这样调整后机机不应该打转。

楼主:
把尾桨叶换了大点的,感觉好多了,不过猛推油还有一点点的偏转!
以前玩亚拖,都没觉得这个问题!哪怕尾桨叶初始角度9度,都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