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V4的稳定问题

楼主(2007-08-26):
lamaV4是不是要调到在室内无风状态下,直直的起飞,不会飘来漂去,我调来调去调不成,机身一直会稍微的逆时针旋转,机器会向前冲,

网友A:
这我不懂帮你顶我会

网友B:
楼主 要知道 是没有绝对静止的

网友C:
尾巴稍有点转很正常,不用调了。
往前冲可以调发射机的微调,如果不行就调拉杆。

楼主:
都已经调了,会有一些乱跑

网友D:
二手的东西能飞就可以了,不能要求太高的 jj没伤会便宜给你?

网友E:
机身向前冲是因为重心靠前,可以调整方向微调或者拉杆(不建议调拉杆,因为无法精确把握十字盘处于水平,比较麻烦),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电池靠后放置也行

楼主:
原帖由
cc66
于 2007-8-26 19:55 发表
二手的东西能飞就可以了,不能要求太高的 jj没伤会便宜给你? [/quote
无语啊,主要是那个微调已经滑了,弄的花花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调坏了,第一次玩,原来想买个老手用的调好的,上手能飞

网友F(2007-10-23):
我的V4不是向一个方向偏, 而是顺时针平移,机头方向不变,平移直径在1米左右.怎么会这样,百思不得起解.哪位老大知道怎么调啊.反正我是跳过拉杆之后这样的.

网友G:
LS的应该仔细调上浆与平衡杆之间的拉杆

网友E:
我以前飞LAMA也是东摇西晃找不着北,现在练了模拟器和004机后基本上可以随意用手接住机机了

网友F:
12楼的前辈,那个拉杆很简单啊.能有影响么?